键盘玩G3教程

楼主(2007-07-28):
键盘玩G3教程
由 绝食 整理
感谢 河南濮阳 wchao 朋友  本文大量借鉴其整理的
《RF G3.5+天地飞FT06-A+音频线+PPjoy插件安装攻略13页》
        找了很久也没看到有用键盘玩G3的设置方法,自己研究了很久才弄明白,前段时间看到有网友也有这方面的需要,就写了这个教程,用键盘玩G3肯定没有用控玩的爽但总比没控就没得玩强吧。

        第一步:首先要安装 PPJOY V0.83(我还在用0.82版---中文的)
过程中会出现如图a1选择“仍然继续(C)”,接着出现如图a2选择“仍然继续(C)。

楼主:
第二步:设置虚拟游戏端口
在安装后弹出的窗口中(或者点击“开始”===〉“程序”===〉“Parallel Port Joystick”如图b1),点击“Configure Joysticks”,弹出窗口中点击Add如图b2(我用的中文版的点的是“添加(A)”),弹出窗口中调整第一行为“Virtual port”或类似的,其他的不用动点击Add,一路下一步当看到“仍然继续(C)”时点击“仍然继续(C)”,直到完成。在“开始”===〉“程序”===〉“Parallel Port Joystick”中,点击“Configure Joysticks”,弹出窗口中点击刚增加的那项如图b3点击其中的A处后点击图中B处,新弹出窗口默认如图b4点击如图A处,新窗口中设置通道数我找出了5个通道时的对应关系,通道数选择5如图b5中的A处,右边两相选择0(前面是开关数后面是POV)如图中B处,下面5行是通道对应关系如图中C处的选法就行(如果自己有兴趣可以选别的自己研究),点击图中D处,新窗口中如图b6中A处设置,点击图中B处,默认下一步,完成.点图b3中的C处完成设置.

最后这张是b6

楼主:
第三步:设置键盘与通道的对应关系
点击“开始”===〉“程序”===〉“Parallel Port Joystick”中的PPJoyKey,弹出的窗口中设置如图c1中A处即可,
可以把这个配置保存为*.ini文件备用.

       第四步:设置PPJoyKey与G3的对应关系
首先运行PPJoyKey读取刚才存储的*.ini文件并最小化,接着运行G3(本教程旨在讲解用键盘玩G3,所以前提是G3已经成功安装)在如图d1中点击A处在右边的菜单中勾选第一项,在如图d1中点击C处设置好键盘与G3及个通道功能的对应关系,在如图d1中点击B处进行通道测试,再出现四行有百分比的窗口时按键盘上的WSADYUIO(这是在前面c1图中A出的设置)使四个通道的百分比均出现一次0%和100%。
图片中B下边那行就是C被论坛网址覆盖了

        现在一切都OK了你可以用键盘爽了.这个设置不一定必须按我的来如果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可以自行修改,还有就是第一次用控进行连接模拟器失败后在怀疑是软件上的错误时可用这个进行一次测试,如果通过的话很可能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
补充一下 在运行emu的时候需要如下图A、B两处设置才能通过键盘控制的基准测试

网友:
键盘玩。。。那不成了飞行游戏了么。。。

楼主:
用键盘玩倒飞 另一番感觉

网友:
飞行游戏

网友:
试过之后发现,一减油门就熄火,不知楼主如何倒飞直机?

楼主:
倒飞是要用3D机的 还有要飞起足够高度时前后左右随便你翻过来就行当飞机旋翼在下脚架在上时才算倒飞这时油门摇杆从中点到最下方等于动力输出0%到100%(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还是不行,按楼主ppjoy的设置,一按u键就会熄火,油机电机都是如此,飞3d直机,只要倒过来了,加油就冲向地面,不像用控玩模拟那样那样只要把油门摇杆往下拉就行了,估计用键盘玩3d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好象还是设置不对,我的设置里面根本没有熄火,即使油门最小螺旋桨也是在转的,
3D直机、键盘我玩过好多次了一直好使。
你的键盘有通过基准测试么?如下图才是能正确使用的样子。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

网友:
偶找到原因了,偶每次都把k键设进去,这个键的默认功能是kill engine熄火功能,现在绕开这个键设置就可以了,谢谢楼主!!

网友:
厉害!以后飞电直可以用键盘就好了!

楼主:
这个教程旨在试验软件的安装是否正确及试用模拟器,
键盘和控的感觉差很多所以别指望用键盘练手。

网友(2007-08-28):
楼主 我照你设置 到这里的时候

到这里的时候通道1老是没反应 在控制面板里一切正常

油门老无效

楼主: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给你回帖,最近单位实在是太忙了
你是否自行设置了某些参数?如果按照我的设置的话应该没问题,我这个键盘设置跟用控的设置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图b5中键盘轴4用Y旋转、控用Z旋转,还有3楼的最后一图中键盘要勾选上面一行、控要勾选下面一行,都是单选。
如仍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B(2007-10-16):
这个东西没人喜欢么?

网友C:
顶一顶,,没控的时候键盘玩玩。。呵呵。。

网友D:
您好!这样设置对3.5同样好使吗?

网友B:
一样 这个主要是PPJOY的设置正确了在G3.5里面的设置就好办多了

网友E:
老大还是有问题 第三个通道老是没反映 所以所有的键都打不到中间 没办法飞啊````
够郁闷```
我完全按照楼主的设置的``````````

网友E:
折腾N多次 换了 三个机器装 都只有三个通道 一个通道是没动静的 够郁闷

网友F:
这个玩G2 G3 都可以 还可以玩aerofly

网友G(2007-11-15):
油门加了,转速也能上去了,就是飞不起来

网友B:
先用固定翼试飞 控制没问题再上直机 有些直机需要调整某些参数设置才能用
我这个设置在4台电脑上都正常安装使用了

网友H(2007-12-30):
我按照你的方法设置了,但 通道3 就是没放映,一直 100%
请问是 什么原因?

网友I:
不行啊
我弄了可就不行
有空谁教教我QQ393004021

网友J:
这样的好帖子 岂能不顶 太好了 谢谢 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B:
不成功的原因有可能是系统存在问题或初次安装某些设置参数错误未删除干净就再次安装
我在刚开始安装的时候也碰到很多问题 大概用了3天时间才算完全能用 还有就是用控的设置与用键盘的设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K:
还是用控玩,用键盘怕把手式玩没了!

网友B(2008-02-22):
键盘玩G3这个项目好像有点太偏了没什么人气啊!那么我就自己最后顶一次,如果哪位朋友有问题的话就PM我

网友L(2008-04-12):
回复 网友M:
我也老是只有3个通道,搂住加我qq164889937

网友N:
呵呵真的很有创意

网友O(2008-08-18):
不行啊,加我QQ493004728

网友O:
就是不行啊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