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 为何450突然无力落地?

楼主(2007-07-28):
上午天气阴沉,基本无风,是个飞电直的好天气:loveliness:
亚拓450SE充好电到飞场,大约飞到9分钟的时候发现JJ有轻微的摆位现象[5%左右],以前可是从未发现过
以为是天气湿度大导致电调散热不好,落地摘头罩,冷却休息3分钟后再上
这次小心翼翼只是在0.3米高度内做对尾悬停,经仔细观察发现油门还有15%行程余量时电机突然停转,JJ直接落地[高度低JJ没事]
这次落地摸电池发现温度与往常比稍高点,立刻测量电压,发现单体压差很大,刚落地是3.05V-3.35V-3.35V
放置20分钟冷却到常温再测是3.12V-3.45V-3,43V,怀疑为电池过放

JJ配置:
1. 亚拓原厂电机430L + 原厂电调35X + 陀螺仪GY401 + 混控舵机HS-65MG*3 + 尾舵机S3153 + 三和RD8000 PCM控
2. 发现问题的电池是亚拓原厂2100mah20C的,随机大礼包赠送的,8次循环

个人习惯:
1. 每次均使用601BC的平衡充功能,充满自停才拔下;
2. 每次飞行严格控制在10分钟内[控有时间倒计时],只是三面悬停练习,从未高速航线,更无3D动作;
3. 格外爱惜电池从不充满存放,每次飞完凉到室温才开始充电,充满48小时内一定使用;

请各位帮忙分析两件事:
1. 本次JJ飞行的异常现象是否肯定是电池电压过低造成,还有其他可能吗?
2. 为何如此爱惜但年轻的原厂电池还是会“过放”?

提醒:不要讨论亚拓电池品质及管理问题,否则麻烦多多,且此电池不属于亚拓上月的召回范围,那次是22C的

网友:
时间长了点,飞个8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动力不足了!

网友:
估计为电调保护了,可改设为降低功率

夏季飞行时间450SE飞9分钟太长,一次飞行一般控制在3分钟内

楼主:
3分钟也太少了
问题已澄清:电池过放,电调保护

解决方案:
1. 严格飞行时间,正常10分钟,航线8分钟,IDEL5分钟;
2. 注意观察尾部动作,如有间歇摆尾,落地换电池;

网友:
我一般控制在8分钟 左右就下来!
下来后单片电压在 3.8V左右!

网友:
不是充足了电吗?才3分钟就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