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帮忙回答一下

楼主(2007-07-28):
直升机所用单向轴承办何物?起什么作用?机械设计手册里能查到吗?

网友:
单向轴承,顾名思意,肯定是只允许单向转动的作用啦! 至于机械手册上能不能查到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为何方秘籍?

网友(2022-10-18):
可以查到,你找“超越轴承”

网友:
你装一台就知道了
要解释也简单,单向轴承的作用就是电机给油门的时候能让主轴旋转,电机不给油门,主轴依旧保持惯性旋转。就是起这个作用。

网友A:
一般的小飞机都是大齿盘和主轴固定死的,没有单向轴承,这样不给油门,因为有大齿盘联动电机,这阻力是很大的,大桨很快就能停转。有了单向轴承,大桨能转很久,滞空能力强。就算断电电机失去动力,也能让你有时间做出救机动作熄火降落。这么说楼主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小飞机都是大齿盘和主轴固定死的,没有单向轴承,这样不给油门,因为有大齿盘联动电机,这阻力是很大 ...

相当明白,说的真好👍🏻。早些年告诉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