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3。5!谢谢各位帮我看看什么毛病!急~~

楼主(2007-07-28):
我在玩3。5 的时候,开开过不了一会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遥控失灵,最下边出现这一行白字
当我在点控的选项的时候,调整影射什么的都变灰了,而且马上弹出一个
求各位懂行的帮帮忙!!小弟谢谢了先

网友A:
第一个说设备不是长时间连接类型,用控制菜单设置一个正式使用的连接
基本是这个意思

楼主:
那请问怎么才能弄成长时间的呢??能教教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