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30

楼主(2007-07-28):
今天的成果,手机拍的

小弟还有个问题,大家看看这飞机的重心在这里对马??我没经验

网友:
重心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调试好了的!你应该问:把主要的零件都放在这个位置合适吗?

网友:
副翼舵机用两个 现在这样不行的

网友A:
LZ飞时小心哦!!!听说这机机不好飞,容易失速!!!安全第一!!!

网友B:
2217用在这里重了……

网友:
看朋友飞过!~舵一定要轻!~~还有重心靠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7用在这里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飞时小心哦!!!听说这机机不好飞,容易失速!!!安全第一!!!

严重同意!这玩意非常容易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重同意!这玩意非常容易失速!

不失速,哪来眼镜蛇呀!

网友:
副翼舵机这样不好吧

网友:
我也有, 不过副翼太大,不好飞,要用FUTABA遥控器,可以调节副翼动作比例的才可以.

网友:
2217用在这个飞机上太猛了嘛~~~

网友D:
確定重心有這麼前面嗎?
我雖用2212~
但150G的電池還要一半放在電池倉蓋前方耶
最終重心應約在機翼前緣1/3~25%處

网友E:
你机机 的中心靠前了 上下对称翼的机翼中心应该在机翼30%~33%的地方 你的A2217 KV是多少? 你应该选择KV1400~KV1500 的电机 重量50g左右 副翼应该一边装一个舵机, 别的问题还没想出来 我的330我研究了一个月了 其实一架飞机装起来很简单 可是你要想好飞的话就得精耕细作了!

网友F:
2217????还4毫米的轴!!!
2208就够了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