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机330的动力配置问题

楼主(2007-07-28):
第一次做KT机,910mm翼展的330,现在只是把KT板切割好,还没有粘合,重量有119g,好像有些偏重
我翻了N页以前的帖子,照猫画虎弄了个配置,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上来请教一下大家

电机用2212(不知道什么牌子,好像很多taobao店铺都只写着2212,没有牌子) KV1400
GWS1047的桨
新西达20A无刷电调
辉胜9g舵机*3
STARMAX1300mah15C7.4V电池
充电器不知道该用哪种好

不知道这个配置行不行,还请大家帮忙修改修改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刚才算了算,空机120g,电机48g,电调18g,电池67g,舵机30g,接收11g,再加上胶水,装饰,舵角,加强,胶带等等,估计要350+到400g左右了

网友:
电调换好盈的线性会好点

网友:
没问题,就是机机有点重
用3S电池,机也超不了350克

你的用2S就350-400克 .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那就按这个配置采购了,呵呵
刚才又算了算,胶水用得少的话,应该能争取在350g以内

另外,充电器用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
关于 2212, 如果用 1047 桨的话, 用 KV960 或者 KV1000 的可能比较合适吧.

网友:
可以的,翼展小一点好

网友:
这配置也可以飞了, 不过用1000左右KV的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A:
KV1400不是转速高一点吗?

楼主:
我也不太懂KV值和转速电压等等的关系。。。。

看傻猫taobao店上的介绍
A2212,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A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破桨了),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由于重量的原因,我想用2S的电池减轻些重量,好像只有KV1400的有配合7v,8v的测试数据,其他基本都是10v,11v的,所以选的kv1400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A2212,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A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从数据上看, KV1400 + 1047 的效率似乎反而更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1400不是转速高一点吗?

转速不但跟KV值有关,与电压一样有关,

转速=KV*电压

转速低配的浆相对大点,反之。

楼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崩溃了我,今天出去转了一下午,结果郁闷而归,只买到一种据说能粘kt板的AB胶
泡沫胶,没有
热熔胶,胶棒有,胶枪没有
钢丝,没有
碳管,没有,有单节的钓鱼竿,大约1m长的要价35
加上原来买的40块一张1.2*2.4的KT板。。。。

所有需要的东西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贵得要命
无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崩溃了我,今天出去转了一下午,结果郁闷而归,只买到一种据说能粘kt板的AB胶
泡沫胶,没有
热熔胶,胶棒有,胶枪没有
钢丝,没有
碳管,没有,有单节的钓鱼竿,大约1 ...

好贵!!!

楼主:
看来只能找个货比较全的店铺邮购了
国内的物流啊。。。不知碳纤棒碳纤片一类的东西邮过来还能不能完好

网友:
钢丝雨伞上有    KT 1.2*2.4的只要11元、一张啊    ........

楼主:
最后定的是
电机2212 KV1000
1060的桨
好盈18A无刷电调
辉胜9g舵机*3
BB 1000mah15C11.1V电池

都还在路上,回来之后开装,呵呵

网友:
看来背后有神助了,要不怎能配得这么好呢!

网友B(2007-11-12):
最郁闷碳管不好买啊

网友C(2009-01-22):
KV1000比较可以 我和楼主的配置基本一样,我的KV1400的 出现很大的反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