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尾舵机在锁尾模式下只能往一边动。

楼主(2007-07-28):
打右舵没有反应,切换到不锁尾模式或者直接接第四通道打左右舵都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
陀螺仪
为0704A,垂直安装。

网友A:
调整感度!估计是太大了!

网友B:
能正常锁头就可以了 ,加电,不加油门,抓着机机正反转,尾桨能达到正负距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不能锁尾,摆动机身只有一个方向会动,换成0704后就能左右动了,是不是0704A有问题了。

网友C:
锁不锁尾要飞起来看的,你的问题多半是中立点飘到一边的尽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