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趁LAMA冲电,把我的4#机的起落架用圆珠芯改造一下

楼主(2007-07-28):
4#机被我摔坏了,买配件的时候就顺便买了个LAMA,玩LAMA一直没时间修,今天无事,
LAMA在冲电,把起落架修了一下
找了几个弹簧

把它分成2段

起落架也分成2段

把坏了的起落架按照红色的地方锯断

锯下来的,一个装在圆珠芯里面,一个装在杆子上,上胶粘好

把它们合起来

最后把秆子和起落架下部分合起来,在粘好

OK,胶干了,上到飞机上,起落架完工

起落架成了4根避震,不过效果好不好就不知道了,实在是没水平飞4#机,就不飞的试了,

放在桌子上用手压感觉还是不错的,不足的地方是无法上训练架了
新手区不热闹,加点柴~

网友:
不错啊,还做的很漂亮哦!!

网友:
真的不错啊,应该受精

网友:
厉害!JJ都装上弹簧腿了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我飞lama时,总是把脚架震坏,以后要学学楼主,用个减震的脚架

网友A:
不错 和我的差不多 不过还是不太一样!!

网友B:
脚架是不是变高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是不是变高了呀?

脚架的高度可以控制的,觉得高了可以把插在飞机那一头的纤维杆去掉一点点.
引用 网友A:
不错 和我的差不多 不过还是不太一样!!

呵呵,上几张照片,秀一下沙~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有头脑,手工也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284&extra=page%3D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104&extra=page%3D8

网友(2007-09-06):
不错,很漂亮。从图上看弹簧强度很好,简洁的话,直接用弹簧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