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在z轴方向上有振动,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07-07-28):
借ICEMAN的机机来说明一下情况 。
今天QAZQAZ亲临我家帮我调机,不过时间不够最后还是没调好。
具体情况如图所示,450SE在z轴方向上有振动,大家分析一下原因,仔细检查了一下旋转头,发现图2中的那两个螺丝有虚位,拆开后发现可能是里面的铜套可能磨损,但又取不出来,手头上也没有新的可以换,但今天看了一下QAZQAZ的机,这个位置也有一点虚位,只是没有我机机的大,就请大家这样的情况可能是这里的虚位引起的吗?还有没有可能是其它的地方?或是电子设备设置的关系?

网友A:
我认为是图中所示的问题,虚位造成副翼杆上下方向的抖动,带动大桨的角度+ - 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图中所示的问题,虚位造成副翼杆上下方向的抖动,带动大桨的角度+ - 变化

图中的虚位只会使副翼杆在水平方面的抖动

网友:
哦 我是根据图片分析的,实际没有这个机

网友:
继续分析

网友B:
是点头吗?点头的话一般是螺距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点头吗?点头的话一般是螺距太高了

可能是你说的情况,但我的是不停地上下小副度甘振,
如果真系你说情况,应该点调?

网友:
前后是 x 轴
左右是 y轴
上下是 z轴

你说的是哪个轴震动?

网友C:
lz说的是z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说的是z轴

对是Z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说的情况,但我的是不停地上下小副度甘振,
如果真系你说情况,应该点调?

整条螺距曲线向下移。你有螺距尺吗?用的是什么控?

楼主:
今天一早起身试了,螺距曲线调底了,用螺距尺调的,用的是6EXHP,昨天的螺距曲线是有点点太,今天按说明收调了,现在油门50%时是6-7度,油门100%时是9-10度,但问题仍旧没有改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一早起身试了,螺距曲线调底了,用螺距尺调的,用的是6EXHP,昨天的螺距曲线是有点点太,今天按说明收调了,现在油门50%时是6-7度,油门100%时是9-10度,但问题仍旧没有改善

螺距调低之余还得调高转速啊
还有,大桨上得太紧或者太松也会点头

网友:
50%时是6-7度  这个设置油门不够的。悬停转速低就不稳定。
调到+5度时 70%的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距调低之余还得调高转速啊
还有,大桨上得太紧或者太松也会点头

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大桨上得太紧了,晕~~~~
不过也感谢楼上的那么多大侠,学东西了

网友E:
大桨上得太紧或者太松也会点头

是因为大桨没有甩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桨上得太紧或者太松也会点头

是因为大桨没有甩平衡吗?

应该不是,大桨我都平衡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