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塞博红箭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7-07-28):
1。昨天把新买的红箭去飞,结果发现飞机的动力不足,可以飞但是向上仰头稍稍大些就会失速,我的是厂家原配的动力套装3500kv,用的是3e的电池15c 1800mAh,是电池太重了 导致重心太靠机头了?还是厂家的涵道动力不行造成飞机飞行无力?

2。飞机的说明书上写的动力kv值是4200,为什么购物的网站和我到手的飞机上都说的是3500kv,我觉得这个配置的动力真的不行,新手飞的话很容易坠机。

哪位达人能提供下红箭的最佳配置啊? 谢谢!
另外配涵道电机到哪里购买最实惠?

网友:
这不是电机不够力,是这款机子本身就不适合新手飞!

网友A:
涵道机玩的本来看就不是推力,而是能量。
有些飞机靠蛮力完成动作,而涵道机则需要一定的能量积累过程,才能完成特技动作,而且飞行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注意保持能量。
所以,涵道机,并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B:
原配动力就是3500KV的B2040电机,我测试过了全油门推力为480-500G左右,推重比在0.8左右,手抛起飞都没问题,因为我就是手抛起飞,,...没有跑道.动力感觉还是不错.就是电流比较大,在28A-30A左右.

网友:
如果是用4300KV的电机会电流小点么?参数上4300KV值的2040比3500kv的功率大点啊

网友C:
AP700,GSB2835-08 KV3850,33A,超过800克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配动力就是3500KV的B2040电机,我测试过了全油门推力为480-500G左右,推重比在0.8左右,手抛起飞都没问题,因为我就是手抛起飞,,...没有跑道.动力感觉还是不错.就是电流比较大,在28A-30A左右.

我用的是Esky 25A电调,可是如果按照该贴说的全油门电流在28-30A左右, 那电调应该烧毁或非常热才是啊,我一直是全油门飞行,可是电调却没有过热的现象 而且手执起飞我感觉动力不是太足,手抛起飞没有成功就摔了,再问个问题电机的kv数应该如何验证呢,是写在电机上了还是在哪? 要不然新手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真的3500kv的电机呀

网友:
好看的飞机,不一定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涵道机玩的本来看就不是推力,而是能量。
有些飞机靠蛮力完成动作,而涵道机则需要一定的能量积累过程,才能完成特技动作,而且飞行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注意保持能量。
所以,涵道机,并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
本来很想搞一个飞飞看,结果新手不适合,推力不够等
继续观望吧!希望这种像真的涵道机能早日成熟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Esky 25A电调,可是如果按照该贴说的全油门电流在28-30A左右, 那电调应该烧毁或非常热才是啊,我一直是全油门飞行,可是电调却没有过热的现象 而且手执起飞我感觉动力不是太足,手抛起飞没有成功 ...

我是在地面测试的数据,飞机在天上后电流应该会小点,这个飞机初速度建立比较重要,如果初速度不够很容易失速,建议还是滑跑起飞.这个飞机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难飞,相反,在天上后很好飞,声音也好,只是降落的时候速度有点快

网友:
如果是用4800KV值的2040 会烧设备么?

楼主:
偶想换个2040 的4500kv的 请问哪位有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想换个2040 的4500kv的 请问哪位有卖啊

KV越高,电流越大
4500KV的可能带不了他原配的六叶涵道,电机很快挂

网友:
建议楼主试一下以下配置,我是这样改的
gwX 64涵道,6叶的,装gs的直径24mm的电机,kv3500左右,上4s电,1800mah,再大电池盒放不下了,这样配包你爽飞!28A左右的电流。

2040的电机有点小,最大额定功率不大,所以推力小一点,也能飞。但楼上说要28A应该没有吧,除非你是上4s的电池,但电机是会烧的啊,注意。2040电机要上4s又不烧机,可以配12c的1800mah的电池,减小最大放电A数。但推力还是没有上面那个大。

楼主:
楼上的兄弟很专业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等等 我细琢磨你这个配置好像不大合理,首先第一个配置方案会不会烧电机,每个电机都有它的最大电流,gs的24mm电机有能承受28A的负荷的吗,第二个方案是不是有些毁电池,虽然降低了整个电路的负载,但是电池会不会过放?长时间超负荷的放电肯定减少电池寿命,我是这样考虑的,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700,GSB2835-08 KV3850,33A,超过800克推力

点装的落去啊?老B你老点我啊————————AP70尺寸大到只HI耿,锯7左2个耳朵都勉强够位,但是AP70长度比原装的长成4CM,没办法塞落去噢。

网友:
玩红箭的兄弟冒个泡 交流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可以上gs的网站看一下,kv3750这款,这是用这款的,最大电流是30A
涵道比较费电,防止过放最主要是飞行时间不要过长,一定要在计算的时间内,过长时间是会损坏电池的,其它方面对电池没有什么影响,至少现在我还没有发现。

网友:
回复 网友F:

ap700是装不下的,我一早试过了

网友:
偶们大宁也有一架,飞起来姿态不错。起飞需要一定的滑跑距离,需要起飞速度,距离太短的话速度上不去,离地后很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G:

AP70不装在原来的位置上,把函道改到机身中部,加条函道出气管,应该可以DIY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我也想过,但可能要调整重心,觉得麻烦,没有这么改

网友:
。。。。这个俺也飞过
要速度快才能能飞的比较好..
顺风高度凋落也很快..反正飞的时候得特别谨慎
绝对不适合新手

网友:
报告红箭改AP70函道事宜:改装后使用2835内转电机、使用3S老B电(3S11.4V2000MA)、最大电流35A,推力没有测(反正比原装函道加2040大)安装方式为在机身安装主翼位置刚好能放下AP70函道(顶住机身的内侧,加用KT板顶住函道边),昨天到机场试飞,一个字=爽,比原装函道快30%,而且比配置更容易起飞,降落。而且飞行状态很稳(证明CG位置很正确),在3级风下一样能起飞降落。图片等装修好后上。。。

楼主:
2835的kv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2835的kv多少?

网友I:
我红箭的动力配置是:2040 KV4700电机,30A电调,2200MAH 15C 3S电池,动力还是不足。电调用中进角比较有力,还没有试高进角,好怕电机会过载

另外,听说红箭有升级的动力方案要出来了(外转电机),大家等等看吧

网友:
赛博红箭---在哪有卖?知道的说一声。谢谢!

楼主:
淘宝上有 直接搜红箭就行 有多家卖 全套47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红箭的动力配置是:2040 KV4700电机,30A电调,2200MAH 15C 3S电池,动力还是不足。电调用中进角比较有力,还没有试高进角,好怕电机会过载

另外,听说红箭有升级的动力方案要出来了(外转电机), ...

我开头也是一样配置,但是看过朋友飞过这个配置,勉强能飞而已。
所以改AP70/2835下去飞,效果不错。

网友:
改后推很好飞,我朋友改过,
2435电机3500KV+40A电调+2200,11.1V15C的里电+5043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