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三木大叔的火狐安装和维修火狐100V2的小窍门

楼主(2007-07-28):
火狐为了减轻重量,从机身到旋翼头,尾箱,尾旋翼头....
都做的很细小,精致,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脆弱。其实,
火狐是不宜使用塑料件的,它实在是太脆弱了。经近一个月的摸索,
也吸取了模友们的办法,积累了一点小经验。
    1.尽量减少拆卸次数。它的螺丝和螺丝孔,反复拆卸几次就会
溢扣。真的溢扣,也有补救的办法,滴一点502胶到螺丝孔里,不要
让胶把螺丝孔填满,等胶干了再上螺丝,溢扣的问题就解决了。
    2.有的3.7克舵机,机壳强度差.在安装前,先用胶带把外壳加固,
固定舵机时,螺丝要加垫片,两侧两面都要加,可以避免舵机的耳朵损坏。
    3.安装尾箱时,要先在尾管末端缠上薄薄的胶带,否则尾箱固定不住。
    4.说明书上说了,尾管支架和水平尾翼可以不装.以减轻重量。
    5.尾管的修复:只要它没断 没有破裂 没有特别死的弯,都可以修复,
先用手把尾管大致掰直,再用直径和尾管内径和长度都接近的金属棍,我
是用十字改锥,小心的全部捅进尾管,用力不可过大,然后放在台嵌上用
橡皮锤在变形处轻轻的反复敲打,之后,抽出金属棍,再一次校直,就可以
装回去了。
    6.保护尾旋翼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它叫什么,要加长,除了DIY没有
别的办法。有的模友用电话卡做。我用废电器壳做。
    7.脚架要加减震,找尺寸合适的橡胶圈套在脚架的铝管上,共四只。

   8.尾夹很容易坏,坏了以后可以买新的换上,但是我这个人抠门,我总觉得坏了的还有利用价值。
  A.拆,把尾翼卸下---把坏了的尾夹拿下来,暴力即可,反正它是坏的---用打火机给横轴加热,
    (是为了破坏螺丝胶的粘度)----用十字改锥把固定小轴承的螺丝拧下---用东西把小轴承取出---轴承还可以进行使用。8块钱一个呢!

楼主:
大叔,我可按你的意思,一字不少贴过来了

网友:
顶个啊!脚架多上两组!包你摔不坏脚啊!

网友:
大叔不能登录

网友:
 偷偷贴张大叔的机机....

网友:
 不错,小飞机上面还有小小飞机。: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