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前后倾斜角度不一(找到答案,但是还有疑惑)

楼主(2007-07-29):
推升降舵,斜盘前倾角度大概5度。

拉升降舵,斜盘后仰角度大概2度。

这是怎么会不一样呢?调了很久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是不是不需要在遥控里面设置?有朋友说遥控器对于120斜盘有自动计算补差。

是这样的吗?

网友:
舵机行程不一致,舵机没有在中立点就安装了摇臂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我先reset遥控器,再上舵盘,3d模式下,油门置中,设的中立点。

舵机行程都是100%,设置方法应该是正确的!

就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
升降通道的EPA舵角量进行升和降的分别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过epa。但是调整后,螺距变化时歪歪扭扭的。

我觉得还是我不明白hitec 6的epa调整设置!

网友B:
早点换控吧,h6有固有缺陷的,另外CCPM的直机本来对控的要求就比较高的

楼主:
我用了感觉还可以!功能简单实用!菜单简洁明了!

不过控是迟早要换得,筹备大米中!

下一步9X2!

网友:
导轨有干涉!!!!!!!!!!!!!!!!!!

楼主:
没有干涉,我检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点换控吧,h6有固有缺陷的,另外CCPM的直机本来对控的要求就比较高的

h6有啥缺陷?请赐教 本人手上的h6也想换9x2

网友:
不怕不怕,飞习惯了就好

网友:
一定是升降通道微调整没归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reset遥控器,再上舵盘,3d模式下,油门置中,设的中立点。

舵机行程都是100%,设置方法应该是正确的!

就是不知道原因

上电后等电机中立后,再上舵盘!!!这样试试:
我先reset遥控器,3d模式下,油门置中,设的中立点,再上舵盘.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

试试bob的ccpm干涉调整方法有可能管用,今晚来不及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3288&extra=page%3D1&page=1

记得好像在第二部分里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