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的EPP飞机部分地方变形, 有什么方法恢复得?

楼主(2007-07-29):
用电吹风不知道行不?

网友A:
用电吹风肯定可以的,不过要注意不要太近了会可能烫坏了,吹后压平到冷却后就好了!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时间,平放,它自己会恢复的,如果嫌慢,可以压点重物。

楼主:
感谢几位的回复,
通过实验,持久的压就能够逐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