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飞机要用什么动力呀?

楼主(2007-07-29):
我有一架轻木飞机是09-15级的油机
想改成电动的不知道要什么动力,那位老鸟能帮个忙?

翼展1060mm
长     910mm
机翼面积21bm2
空机大约1100g
有一套从电直上淘汰的电调是himodel的40A 电机是西尔460FS 3200KV 主动散热外转子无刷电机
能用么?

网友:
沙发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这是油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油鸡吧

就是的,想知道能不能改成电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呢?

网友B:
太重了,改装的成本太高,不值得!
-----------------------
怎么没有人帮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重了,改装的成本太高,不值得!

怎么没有人帮忙呢?

怎么改呀?
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不好弄啊,这么重,是不值啊!!!
不过2820+40A电调应该可以~~~~~
请教高手哦!!!

网友C:
很宜的新西达2212或辉盛2409就能成,电调最好不要少于20A的
至于用什么KV值的还有桨就要看楼主打算在电池上面花多少钱,想用锂电还是镍氢,得先选定电压
得自制电机安装架,铝板成型,注意强度和安装角.
最麻烦的是重心和电池怎么进出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宜的新西达2212或辉盛2409就能成,电调最好不要少于20A的
至于用什么KV值的还有桨就要看楼主打算在电池上面花多少钱,想用锂电还是镍氢,得先选定电压
得自制电机安装架,铝板成型,注意强度和 ...

我有一套从450上淘汰的无刷和40A的电调能行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套从450上淘汰的无刷和40A的电调能行么?

可以,如果你电机KV是3500的,配个3.5:1的减速组,上个1160一类的大浆,飞这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如果你电机KV是3500的,配个3.5:1的减速组,上个1160一类的大浆,飞这个没问题

电调是himodel的40A 电机是西尔460FS 3200KV 主动散热外转子无刷电机应该上什么样的呀?

网友:
楼主可考虑EMAX的BL2810或BL2815电机,电调40A或60A,电池11.1V或14.8V,2200或3500毫安,建议尺寸没问题的情况下,动力大点好。也可考虑兴耀华的3536电机,30A的电调,11. 1V电池,具体情况以厂方建议、介绍为准。另外,建议电机和电调用同一厂家生产的为宜。

网友:
  灌水贴
用喷气发动机

网友:
偶觉得28电机低kv就可以飞起来

网友:
要便宜,2212KV1000的就可以,1047垃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