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II 变频高频头10点改50点.

楼主(2007-07-29):
我想改自己的控,不知有没有大侠改装成功?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向F的设备那样改装。
弄几个详细的图来看看。
我把F的10点改了50个点了。

楼主:
二楼否把FU的改频点方法发表一下,看能否参考.

网友B:
这个基本上不可能,软件上限制了的,除非有能力重写

网友C:
我想应该可以,
楼上的,高频头上写软件没听说过,(也可能是我见识少吧!)

楼主:
我觉得不是软件限制的,应该是在电路上做了手脚.这种高频应该是不需要单片机的.
但我没有50点的高频头可以比较.改天我把10点的高频头拆了拍照上来.

网友B:
我晕,看错了,还以为是改接收机呢

网友D:
只有拆开看看才知道了。应该是通过电阻和电容来限制的。不过好像锁相环对电阻和电容要求很高。不过这完全是假想 。

网友E:
肯定可以改的,要看看具体的电路。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2314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