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57舵机 需不需要降压啊

楼主(2007-07-29):
450SE V2  原装电调35     6V  的     92557舵机  4.8V   需不需要降压啊

网友A:
我是降了,无谓冒险。降压二极管1N4007才几分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降了,无谓冒险。降压二极管1N4007才几分钱一个

正解
1N4007每个降压0.7V
偶串了两个,电压4.6V左右,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降了,无谓冒险。降压二极管1N4007才几分钱一个

你好!怎么串2极管?3根线是接红的那根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怎么串2极管?3根线是接红的那根线吗?

红线串二极管,方向是二极管的横杠朝尾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线串二极管,方向是二极管的横杠朝尾舵机

呵呵,谢谢!这下去除块心病

网友:
买专门的降压线也行啊: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降了,无谓冒险。降压二极管1N4007才几分钱一个

还想问一句,是串一个还是串两个?
串两个就4.6V了,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我只串了一个,降到5.3V可以了。

网友:
92557!

电调不是自带降压的吗?一般的接收机好象都是4.8的吧?

网友C:
个人认为:设备上标称的电压4.8V是指使用4个串联电池组的电压,6V是指5个串连电池组的电压。
而实际上,4个电池串联的电池组充满后的电压至少在5.6V,如果是镍镉电池,整个电池组往往在刚充满时有6.2V的电压,当然这个电压很快就会降到5.5V左右。实际上对于大油直之类,舵机耗电比较大的情况下,一般端电压小于5V就不敢再飞了,小飞机用的小舵机耗电少,可以考虑电压再低一点。对于6VBEC出来的电压,可以不考虑降压,如果要降用一个二极管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设备上标称的电压4.8V是指使用4个串联电池组的电压,6V是指5个串连电池组的电压。
而实际上,4个电池串联的电池组充满后的电压至少在5.6V,如果是镍镉电池,整个电池组往往在刚充满时有6.2V的电压,当 ...

谢谢解释,看来串两个多了,改一下串一个。

楼主:
既然这样 就不用降压了  ~!烧9257的可能性很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