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在G3中如何练习3D飞行(固定翼)

楼主(2007-07-29):
(无正文)

网友A:
补充问一句:应该买怎样的控 才能练习3D
天地飞的06-A行吗

网友B:
四通控都可以的

网友C:
首先,手感好的四通(含以上)控都行,TDF凑合,俺就是用的6A;
其次,飞机必须要改,怎么改就见仁见智了;
再次,俺知道怎么改飞机才能吊,可俺就是不说……

网友D:
靠,还卖关子,让他烂肚子里吧。

网友D:
比比厉害!模拟器里的飞机也能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在哪里改,飞机能吊(G3)。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想想看飞机为什么可以吊起来?控制吊机主要靠什么???
G3或者G3。5里面都有飞机设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