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3电池鼓起了个包,请问是不是报废了

楼主(2007-07-29):
lama 3
电池
鼓起了个包,请问是不是报废了

网友A:
能用的话,还是不要紧的!只要不是鼓的很严重

网友B:
还能用,以后小心啊!!!

网友C:
不要过冲过放了

网友D:
寿命差不多啦。。。

楼主:
多谢各位
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池鼓起的地方在上面,中轴快把电池的塑料皮磨破了,您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E:
又不用上空航线,当然继续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