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手Esky 017,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9):
昨晚到手的Esky017,今天试飞,
1、飞机头重尾轻,贴地飞时有点后仰;大家的有此问题吗?
2、用控左上角的小旋钮调整螺距时,发现一侧大桨的角度变动幅度比另一侧的明显大,也就是说两叶大桨的角度变化不一样,大家的也是这样吗?
3、直升飞机总是往右倾,有时刻意控制它向左偏一点,又常常偏得得太大了。向右倾的问题好像以前也有人提过,这个怎么解决呢?

刚到手,还要向大家请教了,多谢!

网友:
正常是有点左飘的,变距不一致,就检查各个连杆

重心应该在主轴位置,电池移动调整重心

网友:
1。用重电池,或者把前面那个舵机连接杆的长度缩小点,让斜盘稍前倾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2。左上角是调整个斜盘的高度的,这种不一致的运动可能是三个斜盘舵机角度不一致造成的。
3。往右倾就把斜盘舵机往左倾的那个连接杆调短点,或把右倾的那个舵机连接杆调长点。。

网友:
在ESKY的网站上有遥控器的说明书,要认真看一下,说得很清楚
把遥控器全部微调回中,开机检查哪个舵机的摇臂不是90度,拆下连杆调回90度,再把斜盘放水平,看连杆长度是不是刚好在球头位置,不是则调连杆,再扣回球头,再开机斜盘就水平了

楼主:
哪位知道怎样把无刷电机+电调安装到机器上呢?我新买了升级用的3900kv电机+0350电调+E0182锂电,

1、安装3900kv的电机倒是简单,拧两个螺丝就行了,可是0350电调呢?它的电源连接口与原E0180电池不匹配呀,用什么转接头与E0180连接呢?

2、我的一块E0182的1250mah电池,它的接头与原电调、升级无刷电调都没法匹配,怎样连接呢?

能否帮解答一下呢?不会是还需要购买其他的接头才行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插头,全换T插

楼主:
随机带的附件里有4个T型插头,就是用它们吗?好像0350电调的插头比这4个都大,没法对接啊。

网友B:
换T头需要使用电烙铁焊接,很容易的了。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3900kv.........

很夸张吗?我也用这个3900KV的无刷电机。 :loveliness:

网友:
我的是016的,头轻尾重,也许是原配的电池太轻,所以单靠电池无法将重心调到和主轴一条线上,只好在起落架前端上加一根木棒

网友D:
光说3900KV是不够的, 请再说说多少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T头需要使用电烙铁焊接,很容易的了。 :loveliness:

谢谢,确实是用附件里的T插头就能焊接,我已经开始动手了,期待我的E017无刷版尽快完工:)

今天是第3天玩E017了,又出现了新问题:

1、无论如何打尾舵,飞机仍然逆时针方向旋转。该调的地方都调了(包括尾舵位置、尾翼角度、皮带拉紧),估计系统设计问题(转速比不够),或者是主旋翼轴太紧。请问你们的E017如果在飞的时候逆时针旋转,打舵也纠正不过来,怎样调呢?能调主旋翼轴的松紧吗?

我现在估计,E017的尾桨的大小不够,打算制作一副稍大的尾桨,替代原来的;

2、遥控器右上角那个银色的摇杆(据说是“训练杆”),怎么用?能干啥?它只能往一边拨,然后自动弹回到原来的位置,正常吗?

3、遥控器右上角那个小圆钮(Trim),能调节什么?调的时候似乎没什么反应。

4、如何调节主旋翼轴的松紧?

5、平衡仪0704到底有什么用?所有的平衡控制都是通过舵机操控的,那么0704绑在那里究竟能干些什么呢?

多谢!

楼主:
9齿的,刚刚数了一下。

引用 网友D:
光说3900KV是不够的, 请再说说多少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用附件里的T插头就能焊接,我已经开始动手了,期待我的E017无刷版尽快完工:)

今天是第3天玩E017了,又出现了新问题:

1、无论如何打尾舵,飞机仍然逆时针方向旋转。该调的地方都调了(包 ...

1.可能你的尾舵角度不够~导致向右推力不足~可以试着增加或减少尾舵连杆来调整角度~原配的尾桨大小应该够用~或者陀螺仪感度没设置好?
   主轴如果是轴承的~松紧程度就由皮带松紧决定了~用手顺时针空转一下螺旋桨~看看是不是能转一阵才停下来~不是的话说明太紧~

2.ESKY的控我不太清楚。。。

3.那个Trim可能是在设置遥控器的时候才起作用~

4.1里面说到了

5.陀螺仪是自动感应飞机水平旋转的~再没有打舵的情况下如果飞机发生了自旋~陀螺仪会感应出飞机自旋的方向~然后自动调整尾舵机角度来停止自旋~达到锁尾的目的~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帮我明白了陀螺仪的机理。

但是,关于自旋问题,我已经把尾桨的角度调到最大了,即使这样,还是不能抑制机体自旋。陀螺仪终究还是要通过尾舵起作用,当尾舵、尾桨的偏角都已经达到最大还不好使的时候,估计陀螺仪也帮不上忙了。E017的自旋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呢?

我还是怀疑,1、主轴太紧;2、尾桨大小不够。

晚上回去,再检查一下主轴松紧吧。如果没法调的话,就只能自制一副大尾桨了。

引用 网友E:

1.可能你的尾舵角度不够~导致向右推力不足~可以试着增加或减少尾舵连杆来调整角度~原配的尾桨大小应该够用~或者陀螺仪感度没设置好?
   主轴如果是轴承的~松紧程度就由皮带松紧决定了~用手顺时针空转一下 ...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帮我明白了陀螺仪的机理。

但是,关于自旋问题,我已经把尾桨的角度调到最大了,即使这样,还是不能抑制机体自旋。陀螺仪终究还是要通过尾舵起作用,当尾舵、尾桨的偏角都已经达到最大还不好 ...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大浆转速来解决的

楼主:
如果大桨转速提高,那么按既定的传动比,当然尾桨转速及推力也会提高。不过,此时飞机就不是悬停了,而是上升。。。

哦,忽然想到,把螺距调小一点,这样大桨即使高速旋转,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升力。而此时,尾桨转速上来了,尾桨推力也就大了。

不错,有所启发。谢谢!

不过,马上又联想到一个问题,大桨的转速上升了,是否也会导致自旋力的同步增加呢?这样尾桨即使加速,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自旋力也高了。。。

实践是真理,晚上回家实践一下你的建议。

引用 网友F: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大浆转速来解决的

网友G:
试试把尾舵机往机身移点,然后再把控左上角的旋钮往逆时间方向旋,看能不能锁住。原装的都能锁,只是调试不到位。皮带不能太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把尾舵机往机身移点,然后再把控左上角的旋钮往逆时间方向旋,看能不能锁住。原装的都能锁,只是调试不到位。皮带不能太松。

该调的都调了,仍不能锁。正在制作新的大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