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精确分度的话题

楼主(2007-07-29):
    本坛拥有床子的兄弟已经不少,关于维修的帖子也不少,其中齿轮损坏的的个案不在小数,难说哪天又有一起,如何DIY仿制一个齿轮相信都是很多兄弟关心的问题。对于有车床的兄弟车个外、内园等当是轻而易举之事,如何齿铣、插齿等也不乏办法,问题是在没有分度头的条件下如何准确分度。在机与电互相渗透融合的今天,不是有许多机械加工精度的实现是借助电控或数控才能完成的吗?精确分度步进电机就能达到。举个简单的构思:在车床的主轴(见图)装一个斜齿齿轮,用一个步进电机通过丝杆去驱动就可实现三爪盘精确分度(类似多轴CNC的第四轴),精度不够还可通过细分等技术手段解决,用区区一片单片机就不难实现转角控制。当然这只是一个构思模型,要实现最起码要消除齿轮与丝杆的间隙回差、紧锁力等问题。在下谨在这里抛砖引玉,希望各位高手对这个问题发表高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坛拥有床子的兄弟已经不少,关于维修的帖子也不少,其中齿轮损坏的的个案不在小数,难说哪天又有一起,如何DIY仿制一个齿轮相信都是很多兄弟关心的问题。对于有车床的兄弟车个外、内园等当是轻而易举之事 ...

在这固定个带刻度的大盘还简单

网友:
反正蜗轮蜗杆一个都省不了,不如直接DIY个分度盘一劳永逸。

网友:
我也有同样想法,在箭头所指处做个离合器,离合器被步进马达用同步带驱动,分度时接合离合器,车加工时分离。同时卡盘处固定一刹车装置,同步进马达联动,步进马达转动时刹车解除,停止时刹车。
不知可行性大不,望大家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6楼的主意不错!

网友:
做个光栅盘放在主轴上如lz说的那种位子,用光电偶合器检测,这样应该比较容易实现精确分度吧

网友:
又一个可以拓展的空间!

网友B:
可惜不能上传附件,你们想的早就有人制作过了,而且精度很高,但是制作是有难度的,还得需要分度盘和光删盘和光删读取器,这个可是一般的不行的,非得要什么国外的光删读取设备,
用之前要对终点,然后每转一圈自动归零到终点上.我有PDF的设计文件,可惜太大了,谁要给我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不能上传附件,你们想的早就有人制作过了,而且精度很高,但是制作是有难度的,还得需要分度盘和光删盘和光删读取器,这个可是一般的不行的,非得要什么国外的光删读取设备,
用之前要对终点,然后每转一圈自动归零 ...

有兴趣,能不能发一份到 yarkyang@163.com  先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要一份 xshhh@126.com   谢了!

网友:
我也来一份啊!研究研究!

收到的兄弟也可帮一下

谢了    yxf0833@163.com

网友:
 给我也来一份啊。
xxsc@msn.com

网友:
给我也来一份
yffahbl@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