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ov新改(上图啦!)

楼主(2007-07-29):
http://upload.tvix.cn/play.php?v=gIvNB6IPuds&c=myv

现在配置 755电机 12节镍镉2000毫安
华麦50A防水电调  自制的桨(50)和双舵
华科尔四通原装控和接受

755电机和防水电调

自制的双舵

用铭牌做的水刀

来张整体的

水冷入口  可挂鱼了

戴了头盔啦

自制 联轴器

网友:
  加大电压到24V 试试速度如何!

楼主:
不行啊
怕飞走了拉不回来哦

网友A:
这个......540马达+10节老颜电就有这个速度了,我改过
建议楼主换大桨,我记得朋友一个775带42的三叶桨,7.2V就比你这个猛不少

网友:
我也改好了一条和你一样的船,前几天试了几次,775的我有感觉太重了我用的是540的有刷,7.2V3000MAH的电池,配的是这船原来的小桨速度和你的差不多,但有点我搞不懂我的船一跑起来就开始不停的跳 ,我的电池是放在最后面的,你的电池放在什么位置,跑起来很平稳啊!

楼主:
重心太后了,我的电池放在电机前面的了,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放在后面,感觉不好,压不住头
看来我的电机还是没发挥好啊 可能我的桨做的不好吧
回家接着拆
晚点把现在的图片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改得好,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40马达+10节老颜电就有这个速度了,我改过
建议楼主换大桨,我记得朋友一个775带42的三叶桨,7.2V就比你这个猛不少

你说的是tigher吧,我的755电机就是他那买的,本来想买775的,结果没货了就只能买755了
他的775是用5节锂锰电池的,加起来要20V多了啊,目前船是挺重的,不知道怎么改好了,不过重点挺稳的
下步打算再加电压,调速器目前只有点温热,还有待开发呢,买时说可以上20V的

网友:
  弄些锂锰可能还好点吧!
好的镍氢很贵的,
松下方电,现在都找不到了!

楼主:
旧的锂锰不怎么敢买啊,25一节
这东西是消耗品,坏了也没发弄了
要是老颜大哥还在就好了

网友:
原来老颜的电池也是脱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tigher吧,我的755电机就是他那买的,本来想买775的,结果没货了就只能买755了
他的775是用5节锂锰电池的,加起来要20V多了啊,目前船是挺重的,不知道怎么改好了,不过重点挺稳的
下步打算再加电压,调 ...

你是啥电调能上20v电?我的775只用到13节电,电调是华迈的50A!

网友B:
  电调可以改的,用飞机电调好改,本来就是船用的电调就不好说了!

楼主:
tigher的电调是自己改的,飞机电调换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可以改的,用飞机电调好改,本来就是船用的电调就不好说了!

各位大哥 这电调要怎么改呀?

网友:
看来楼主做的桨表现不错
我的755电机没试过上50毫米的桨,偶自己做的桨水花不太稳定并且做到50毫米这么大的直径强度不足,一直都处在40毫米以下,能否上图学习学习。
755转速比775略高,扭力略低,如果不想换电池,建议考虑试验高压配小直径桨(如440、442……)或者并联电池的低电压配大螺距桨。

网友:
不错,很快呀!!!就是视频慢了点!

楼主:
很抱歉爬兄,这几天家里在装修房子,不方便上网,等弄好了我上几张浆的照片,还想让你给我看看桨位
呵呵
其实桨的强度不够的话可以多焊点焊锡,然后用挫圆整就行了啊,可能你们玩的转速太高了吧,所以桨会吃不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