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7-07-29):
今天飞了,但出现个问题,飞机在某个油门处有前后点头的现象,大概油门点在摇杆中点,增大油门或减小油门后点头现象消失,3D也无此现象。查了半天,没发现任何异常,拆了木桨空转肉眼也看不出主轴上所有连动件的弯曲。前天大炸之前,都无此现象,所有弯的轴都换了。大桨是飞越的木桨。后来秤了木桨质量,两片桨重量完全一样都是是20.4克。比原来用的桨轻2克,是木桨原因吗?又或者是旋翼头中联部分已经歪了???但旋转时肉眼仔细看并看不出有弯曲。

还有,尾桨夹头和尾轴之间的锁紧内六角螺丝滑口了,怎么弄出来?

真是郁闷至极!

网友:
锁紧内六角螺丝滑口

电钻打,不过要小心,呵呵。

网友A:
点头  是不是 升降舵机的齿轮在油门中点时那个位置的齿 坏啦

锁紧内六角螺丝滑口

六角扳子向某个方向蹩着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头  是不是 升降舵机的齿轮在油门中点时那个位置的齿 坏啦

锁紧内六角螺丝滑口

六角扳子向某个方向蹩着拧

-

如果是那个点的齿坏了,为什么在3D模式下不抖?????

网友:
检查你的油封,可能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