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知道买百分表应该买多大的?

楼主(2007-07-30):
我今天去买百分表,以为就一种型号,结果商家问我买多大的,好象是多少至多少.我一下蒙了 那位朋友解答一下我们玩小设备的用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我见得比较少,就见过3MM量程和10MM量程的,应该算比较常见的吧,我用的就是10MM量程的,精度都是0.01
不太清楚其他的尺寸还有什么区别?表杆一般都是8个粗的,表盘大小可能每个厂家不太一样,太小的看着费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表是干嘛的

楼上那位:怎么好几个帖子都有你的 或 图标啊 说说话行不 别灌水啊

网友:
10mm最常用、常见、便宜量足。还有1、3、10、30、50mm等量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商家好象说1至30,或至50的.

网友C:
30、50mm的属于大行程表了,买10mm的一般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50mm的属于大行程表了,买10mm的一般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