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猛电池的充电方式

楼主(2007-07-30):
请问锂猛电池用601BC充电器是用充锂电还是锂聚的模式来充,电流应设定在多大呢?

网友:
如果弄不清楚1c充电就可以

网友:
601BC根本就不是平衡充,建议不要用来充锂电。

网友:
用平衡充啊.我是用柯达....电流是1.2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锂猛电池用601BC充电器是用充锂电还是锂聚的模式来充,电流应设定在多大呢?

应该用锂聚充电模式充电,电流最好在1A以下,虽然时间长点,但对电池的寿命跟容量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