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询问lama旋转的问题

楼主(2007-07-30):
各位大人,我飞的是科乐科的lama4,
现在悬停时,机尾老是逆时针旋转(从机尾看),其他都正常。
我已经把遥控发射器上的微调调到最右边了,结果只是旋转的速度慢了很多,旋转现象没有根本消除
不知那位大人可以告诉我怎么解决。
另外,请问你们飞lama时,它旋转吗?
我在坛子里看到,可以调4合一混控上的螺丝,我看了看发现有上下两个螺丝,不知调哪一个,怎么个调法?
鞠躬,拜谢!

网友A:
下面的那个好象是调感度的!

网友B:
两个螺丝一个是调感度的,一个是调左右的,你看下说明书应该有写的

网友C:
捉摸不定
我有个LAMA 3,也会转,但没有规律,每次接上电都不一样,起来后赶紧调微调,经常到头也调不过来,只好落地重插电,起来后又要调,不知何故。

网友D:
调上头那个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