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一拖 X 充电器设想

楼主(2007-07-30):
现在锂电充电器充满后会有一个指示灯亮,根据此功能是否可以设计一个 一拖 X 的充电器 ,用移位寄存器 ,指示灯一亮,输出一个高电位,移一次位,控制一个继电器吸合。

网友:
 我不明白也要帮着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锂电充电器充满后会有一个指示灯亮,根据此功能是否可以设计一个 一拖 X 的充电器 ,用移位寄存器 ,指示灯一亮,输出一个高电位,移一次位,控制一个继电器吸合。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
思路不错,期待产品

网友:
高档充电器都没有灯的。。。。。郁闷

楼主:
DN 充电器充满后蜂鸣器发出蜂鸣。

电路图为

那位知道 3E 充电器充满后有何指示??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只小部分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设想得太复杂了,我的一拖八只用了一块NE555和一块CD4017, ,加上少量的辅助元件就轻松搞定了。不用设计印刷电路,直接在万用印刷板上焊接,可以使元件排列得整齐、美观。  最后用3MM泡沫板对焊接面进行美化处理,整体效果也很美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设想得太复杂了,我的一拖八只用了一块NE555和一块CD4017, ,加上少量的辅助元件就轻松搞定了。不用设计印刷电路,直接在万用印刷板上焊接,可以使元件排列得整齐、美观。  最后用3MM泡沫板对焊接面进行美化处理,整体效果也很美观。

对于锂电充电器应该小心为好。

在设计中有一点不知您如何解决

假设第一组电池充电完毕后继电器触点粘连不释放,1/1000 或1/10000可能,第二个继电器吸合,则会使第一组电池对第二组电池 大电流充电。若此现象发生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担心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极小,为了使电路更为简单、实用,所以在我的一拖八中没有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