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

楼主(2007-07-30):
我的450s 用新西達套裝電機&電調. 控用Futaba 6EXH.   當JJ飛出大概30米左右,就不受控。第一次以為被干擾,換了地方,如是者摔了3次。 損失慘重。 現在懷疑是內部干擾,我的電調已放在最前,遠離電機.BEC 在電機旁.               求救應該怎樣做?

网友:
BEC位置需要改变一下
可能受电机干扰

网友:
换电调再试,有很多国产电调都干扰的

网友:
两根天线都有没有舒展开?

网友A:
呵呵用小日本的东西,从来没人怀疑是控有问题.中国人真可怜

网友:
楼上说得对,先排除控的问题,6ex也不是啥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用小日本的东西,从来没人怀疑是控有问题.中国人真可怜

已經試了. 控另外jj 沒問題。

网友B:
我用的 新西达 2213 和30A电调,从来没有干扰过,电调就在接受机边上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在每个信号插头加了磁环的缘故

网友:
在地面拉距离试试,排除法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电子设备干扰的问题只能用排除法解决.再买一套吧.
和牌子无关.什么牌子都有人投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 新西达 2213 和30A电调,从来没有干扰过,电调就在接受机边上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在每个信号插头加了磁环的缘故

我也加磁環試一下。

网友:
我也用6EXH,真不知道能控到多远的范围,飞远点老怕失控的,请问大家多远能有效?

网友:
朋友

真实原因应该是电调的BEC发热太大停止输出了.你可以这样试验下:不接电机只接舵机,然后连续的打舵操作几分钟,再看电调烫不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正解,就是这种情况不好解决,最终只有买独立式的UBEC供电~~~~~~包括好盈在内不带BEC的电调都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对了,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电池放电性能下降,有条件先检查电池

网友:
在电调信号信上加个磁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