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村夫请来帮下忙!!!

楼主(2007-07-30):
荒野村夫请来帮下忙!!!听说这个是你做的,我遇到问题了看看怎么办呢?
在线求助--新买的G3.5模拟器安装有问题 SIM X3的兰色USB狗认不出来,怎么办呀?
并且安装了后玩不了呀
我的控是TDF的6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没人理吗?

网友:
我理你  不过帮不上忙

网友B:
因为工作原因近2个月几乎没有时间上论坛,今天才看到你的帖子,请原谅。

插上模拟器后,系统是否有提示找到新硬件?

模拟器上的指示灯是否有亮?

连接遥控器后,红色的指示灯是否熄灭?

只有了解到具体情况,我才能帮你解决你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工作原因近2个月几乎没有时间上论坛,今天才看到你的帖子,请原谅。

插上模拟器后,系统是否有提示找到新硬件?

模拟器上的指示灯是否有亮?

连接遥控器后,红色的指示灯是否熄灭?

只有了解到 ...

1\插上模拟器后,系统是否有提示找到新硬件?
答:系统提示没有找到硬件

2\模拟器上的指示灯是否有亮?
答:灯是亮的没问题

3\连接遥控器后,红色的指示灯是否熄灭?
答:连接后红色的灯是熄灭的

4\就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

你运行的USBsim程序是超能版模拟器的电子设置程序。

而你买的是蓝色的版本 SimX3,只支持G3.5, G2,Aerofly ,不支持电子设置程序的。我记得说明中是有红字说明的。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来,模拟器应该是工作正常的, 首先 绿灯亮,说明系统已经正确识别了USB接口,连接后,红灯熄灭,表示U盘模拟器已经识别了遥控器的信号,从这两点来

判断模拟器的硬件工作基本正常,那么你应该看G3.5的安装说明,并且安装G3.5软件,并按照说明去设置。

虽然附送的光盘中有 usbsim电子设置程序,当这个程序并不是为 Sim X3 模拟器准备的,只有 SimX5 或者 SimX6 才支持电子设置程序。

网友:
黄色的不能玩G3.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