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种十字板身KT飞机的电机固定方法+++ ...
+++++推荐一种十字板身KT飞机的电机固定方法+++++

楼主(2007-07-30):
俺老狼又来罗嗦几句,做飞机有点心得,推荐给兄弟们参考一下。
看图先:
再来解说:
此法源于对我们群里的哥们
比比
的园片缓冲
电机
座做法,偶对其加以改进,现在觉得比较完美了,贴出来给大家参考。
此法适用于KT十字机身,并且电机轴正向安装的情况。
好处是:
1、制作简单
2、重量轻,只多了一片层板十字盘
3、具备一定的缓冲抗冲击能力,避免撞击下对机头造成太大伤害。
4、安装拆卸马达方便,随时可拆下电机,对机头无任何损伤。
5、可通过调整绑扎带的松紧来改变电机角度。
6、避免了以往用热溶胶或者其他胶水固定电机座,由于过热溶化,电机空中脱落的危险。
具体方法如下:
1、先准备两片层板十字盘,合适大小的KT园片4~5片,开好缺口,穿过绑扎带的缺口稍微深一点;
2、机头切成如上图所示槽口,方便将园片紧密嵌入;
3、先放一片十字盘进机头槽口,再逐一嵌入所有KT园片;
4、给内部十字盘留1-2mm
活动
空间即可,用热溶胶或者其他合适的胶,粘接KT园片和机头衔接处;
5、用螺丝把马达固定在另一片十字盘上;
6、用四根细长绑扎带穿过固定马达的十字盘外孔,穿过KT园片组成的绑扎带穿过槽,再穿过内部十字盘;
7、最后束紧四根绑扎带,调整各绑扎带松紧,直至电机定位在合适角度上;
8、剪掉多余绑扎带,不要齐根剪,留0.5~1CM的长度,如果日后需要调整松紧,可以用钳子夹住再行束紧。
注意事项:
1、十字盘用铝合金的也可,但是建议前面的铝合金十字盘做隔热,防止电机过热通过铝合金十字盘传道给KT部分,
溶化KT板薄膜或者其他东西。天气热哈,这个问题要考虑的。
2、绑扎带在长度够用的前提下尽量用细的,以提高高速撞击情况下绑扎带自行断裂而保护机头的可能性。如果用
粗绑扎带,只要能穿过十字盘的外孔,建议人为切窄绑扎带,降低强度,不需要全部切窄,切一小部分就可达到目的。
(此建议由老虎提出 )
3、如果用长螺丝代替绑扎带也可行,偶最初的考虑就是螺丝不过重量比较可观,不太适用于KT的飞机,而且存在
螺母震动松脱的可能。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绑扎带这种廉价实用的东西:loveliness:
试验结果:
经过两天的飞行检验,十分牢靠,切实可行,调整、拆卸马达极其方便,重量基本没有过多增加。
个人以为值得拿出来给兄弟们共享一下。
有照片为证:(借猫猫的照片了 )
看见偶的马达了吧?从BB那里弄来的,偶最贵的马达啊,要好好保护
老狼独家原创,转贴请注明出处。
上海
电动固定翼
群飞行验证

网友A:
比俺有法律意识,俺的独创想当年就被嫖了

楼主:
奶奶的,自己的沙发没抢到

网友B:
色狼真是花花肠子多

楼主:
简单的创意而已,不算花花肠子
虽然是个简单的东西,不过应该有广泛的实用价值

网友C:
原帖由
shaomin365
于 2007-7-30 14:02 发表
色狼真是花花肠子多
  ,山民别老顾着泡MM哈!

网友D:
那十字盘固定在机身上是不是只能用胶水了?

楼主:
十字盘是活动的,仅用绑扎带固定,没有胶水

楼主:
切,bb你激动啥,又不是你射的,你没那个功能

网友E:
是个好方法,俺也试试

网友:
好办法!前两天我也用扎带固定电机来着,不过考虑到我的电机可能比较大,且有专门的电机架,最终还是选择了用螺丝对鞘。

楼主:
猎鹰不说俺还忘记这回事了。
如果用长螺丝代替绑扎带也可行,偶最初的考虑就是用螺丝,不过重量比较可观,不太适用于KT的飞机,而且存在螺母震动松脱的可能,除非用防滑螺母。
综合以上因素,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绑扎带这种廉价适用的东西 :loveliness:

一楼已做补充。

网友F:
果真是聪明的老狼。智慧的老狼。

网友:
现场光顾着飞,没仔细看,现在看明白了,俺的众多十字木片终于也有机会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

顶上去啊!!!!自己没试过嘿嘿

网友G:
电机与第一片层板之间也是用扎带吗?
第二片层板与机身之间又是靠什么来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与第一片层板之间也是用扎带吗?
第二片层板与机身之间又是靠什么来连接呢?

1、电机与第一层板是老规矩,马达螺丝固定
2、第二片层板,也就是里面那个,是活动的,不与机身连接,他的作用仅仅是通过绑扎带和第一块层板连接,压紧中间的KT圆片来固定马达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H:

  淫棍!自己的沙发都想抢!

楼主:
嗯?哪位?把楼上的拉出打100大板,到处乱吐,还口吐脏话,罚款10000000$

网友(2024-11-22):
谢谢分享,创意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