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动机的手拉绳子用什么材料代替?

楼主(2007-07-30):
今天不小心,把
发动机
的手拉器绳子拉断了,怎么修理?

网友A:
装电启动 浴室里那种可以收缩挂毛巾的拉绳很是合适,我都是用这种的

网友B:
粗的风筝线是最好的,比原来的都耐用.

网友A:
看到风筝我就猜到是咱山东老乡了

网友:
已上所说都可以,但我觉的4楼的要好一些.

网友C:
用做百叶窗的那种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