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艇水线的问题??

楼主(2007-07-30):
最近有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毕竟一个人的智商有限,所以想问问大家!
为什么O艇的水线从船头开始延到中后部就没了,而不是像V艇一样延到船尾?

网友:
  不懂!
但我看其它O艇的航行状态差不多是到水线为止! 后部分都在水里
只见过1条是只有桨在水里,其它都在水上了!  但只看到照片,没看到航行视频,
正常情况应该是后部分在水里吧,毕竟不可能长时间只有桨在水里的!

网友:
这是半浸桨  船要在水面上划起来的

网友A:
小纳什兄:
水線不是改善船體的起水滑行時間嗎?
船體所用的動力越大,船體越離水,即接觸水面越小,水線延伸越後,更令船體接觸水面越小,船體高速航行就會出現搖晃不穩定現象.
相反,船體大,動力小,可改善船體昇力,從而減少耗電及改善速度,因為接觸水面小了,水阻亦相對小了.
可能我的解釋未必清楚!請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纳什兄:
水線不是改善船體的起水滑行時間嗎?
船體所用的動力越大,船體越離水,即接觸水面越小,水線延伸越後,更令船體接觸水面越小,船體高速航行就會出現搖晃不穩定現象.
相反,船體大,動力小,可改善船體昇力 ...

etticheung兄谦虚了!!!
也就是说水线的作用相当于增加船体接触水的面积,从而使其更容易起滑.当船滑行起来后,因为后半部没水线,减少了吃水面积,也就减小了阻力,从而使船的速度更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etticheung兄谦虚了!!!

也就是说水线的作用相当于增加船体接触水的面积,从而使其更容易起滑.当船滑行起来后,因为后半部没水线,减少了吃水面积,也就减小了阻力,从而使船的速度更快!

我解釋不好,令你誤解了,後部沒有水線是增加觸水面積,令船身在高速航行增加穩定性,否則出現搖晃容易翻船.

网友B:
   按etticheung 说得话,布什兄就想反了。

怪不得O那么稳呢

网友:
  屁股大,稳

网友:
老兄!做的不错挺快的!我的新无刷设备也快到了!8月5日宁波有比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etticheung 说得话,布什兄就想反了。

怪不得O那么稳呢

网友C:
O好像是最不稳的,,最稳是V吧~

网友:
最稳的 是板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解釋不好,令你誤解了,後部沒有水線是增加觸水面積,令船身在高速航行增加穩定性,否則出現搖晃容易翻船.

照理说没水线只能是减少表面积啊!怎么会增加表面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etticheung 说得话,布什兄就想反了。

怪不得O那么稳呢

  ~~~~~~~~~~~我什么时候成美国总统了啊????

网友A:
水线令船体底部升起,产生向上升力.
你的船图片水线没有延伸到尾,主要不是提升速度,而是改善在高速的稳定性.
船在高速时,正常就只有后半部(没有水线部份)接触水面.
如果水线延伸到尾,就出现船尾升力,整艘船承托得更高,令船底接触水面更小,速度可能因水阻小了而有所提升,但换来的是整艘不稳定及难以操控,结果是高速航行摇晃不定.

引用 楼主:

照理说没水线只能是减少表面积啊!怎么会增加表面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O好像是最不稳的,,最稳是V吧~

半浸船O是很稳的了,那CAT、虾米还不要飞?

网友:
   都很稳,不怕,最多就是翻了嘛!

楼上的O艇装得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线令船体底部升起,产生向上升力.
你的船图片水线没有延伸到尾,主要不是提升速度,而是改善在高速的稳定性.
船在高速时,正常就只有后半部(没有水线部份)接触水面.
如果水线延伸到尾,就出现船尾升力,整艘船承 ...

学到了!谢谢etticheung兄耐心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