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

楼主(2007-07-31):
各位大鳥,請問有用6EXHP失控的嗎?配置如下:6EXHP+R146I+新西達30A+2217,最近在飛發生很奇怪的現象,前一天飛懸停對頭都很順,但隔天居然是油門上到1/2飛機才上一點,搖一下上下或左右控制桿飛機繪圖堧下降,推油門也有時停頓一下才有反應,時好時壞真苦惱,

网友A:
关注啊
不是吧

网友B:
我在地面调试的时候出现过LZ说的现象,控和接收和LZ的一样,飞机和控基本是摆在一起的,飞机在某个特定的角度会出现类似信号断续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换个电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信號時有時無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