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请进

楼主(2007-07-31):
请问40A的好盈守护神,怎么加装散热片啊??天气太热了,真怕烧啊

网友A:
如果有合适的齿型散热片,也可以换装到电调上。自己加散热片要小心,一定要垫硅胶导热片,否则mosfet和散热片接触不好,反而影响散热效果。

网友B:
垫硅胶导热片或用硅胶

楼主:
主要是给MOS散热对吧?里面还有什么发热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