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锂电池铝片焊接的好方法

楼主(2007-07-31):
告诉大家电池铝片焊接的好方法!
用铜丝或铜片,弯曲后夹住铝片,用榔头敲敲,或老虎钳夹紧,然后在铜上上焊锡就OK拉
铜丝可以用电线里面的1-2mm的,就没问题了!
我用这个办法救回了很多电池哦

网友:
拿个铆钉铆起来

网友:
我是用 铆钉铆

网友:
说说铝片断了怎么补救。

网友:
铝片又薄又软,很容易断,断了只有一点点怎么办?

网友:
那不是铝的吧,用漒水很好焊

网友:
铜夹+AB胶,比用铆钉快,也不容易断铝极哈~~~~~~~~~

网友:
请注意接触电阻

网友A:
好象铜铝搭接极易氧化

网友(2007-08-30):
用钉子钉穿然后串铜丝就可以啦。

网友B:
用铝焊丝焊更简单。

网友:
上螺丝夹紧

网友:
电池效应
引用 网友A:
好象铜铝搭接极易氧化

网友:
因为电化学效应,铜铝接触的确容易腐蚀。但LZ说了,这是作为挽救措施,还是不错的。前提是:铝电极没有齐根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铝焊丝焊更简单。

可否详细解释,铝焊丝什么样的,怎么焊接?谢谢

目前我还是用超声波焊的,可靠

网友C:
好像可以用锉刀锉些铝粉混入焊丝进行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