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两层的电脑桌做的简易热切割

楼主(2007-07-31):
看我利用两层的电脑桌做的简易热切割

楼主:
上面用一根拉簧固定,下面在板子下用一个金属扣子固定
上面用一根拉簧固定,下面在板子下用一个金属扣子固定,上层板子中插入了一个用铝片卷的小圆筒,在下层板子下的扣子上接了一根电极,另外一极直接拧到2号琴弦上,可以上下移动,通过调节电阻调温,电源是一个10V的变压器.

楼主:
用时搬掉电脑音箱和电视盒即可
板子上的眼很小,是用电钻打的,基本不影响电脑桌的使用和美观

网友A:
那个眼儿,貌似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