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MM的电热丝,应该什么电源?

楼主(2007-07-31):
可不可一用电脑的电源?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计算在电脑电源12V和5V电压下的电流,与电脑电源相应电压下可允许电流最大值的70%比较(为保险起见),如果不超过,就可以的(实际上发热的电阻丝比常温电阻要大)。

楼主:
我那个长1M.电阻为4.3欧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0.7的?电热丝配电源容易,成本低;电源配电热丝难,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