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飞天的G3.5模拟器根本不能用,感觉被骗了一样,花这么多钱还不如出门炸机呢!

楼主(2007-07-31):
我买了飞天的G3.5模拟器根本不能用,感觉被骗了一样,花这么多钱还不如出门炸机呢!我用的WFLY的6C的控,安装时始终是未发现SIMX设备,换了台电脑还是一样,怎么会这样!!!!!!!!感觉就是没法用,没法控制飞机,那些选项都是虚的,根本没法点击

网友:
6C是用音频线的,得用PPJOY  端口影射软件的

网友:
同病相怜

有没有谁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PPJOY  端口影射软件的哪里来呀!!!!!!!!!!!!!!!!!!!!!!!!!!
谁再给明示一下!!!!!!!!!!!!!!!!!!!!!!!!!!!!!!!
谢谢谢谢!!!!!!!!!!!!!!!!!!!!!!

网友:
楼主那个不是飞天的吗? 怎么又变成飞鹰的了?

网友:
呵呵,是控的问题吧?!

网友:
SIMX是飞天,不是飞鹰,请楼主更正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飞鹰的G3.5模拟器根本不能用,感觉被骗了一样,花这么多钱还不如出门炸机呢!我用的WFLY的6C的控,安装时始终是未发现SIMX设备,换了台电脑还是一样,怎么会这样!!!!!!!!感觉就是没法用,没法控制飞机,那些选项都 ...

飞鹰模拟器不会抖舵,兼容非常好即插即用,下图的才是飞鹰的狗

网友:
出差多日,有两个月没有上论坛。

今天才看到你的问题, 模拟器不能使用,原因有多方面的,不能仅仅简单的归咎于模拟器硬件。

请您将详细的情况描述一下,我们在这里也好对症下药,找出解决方案!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我们的负责免费更换。

有什么建议请发邮件到 carolbox@gmail.com

网友(2007-10-29):
你可以试一下把发射机调成PP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