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平衡充怎样?又用过的吗?

楼主(2007-07-31):
这个简易平衡充怎样? 各位有用过的吗?效果怎样? 我准备买一个

网友A:
都说不是平衡充,我没用过

网友B:
  shuo 说了N次了``还有人说平衡冲

楼主:
7.
4/11.1V锂电平衡充电器,可同时给7.4V和11.1V锂电充电,可直接使用12V蓄电池充电或者另配家用电源适配器或车载电源适配器
1.输入电压范围:12-15V DC
2.输出电流:0.8A
3.切断方式:智能自动电压检测
4.可充电池型号:7.4V/11.1V锂聚合物电池
5.规格:67*47*20MM
6.重量:49g
颜色:橙色
这是他的简介,为什么说不是
平衡充

网友C:
楼主等着电池怀孕吧!!这个我早就扔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充完以后电压不平衡的!!只是有一片电池达到4.20V了就停止充电了,其他几片电池有可能还没到4.20V,放电时电压低的就可能容易夭折了,切忌切忌不能买.......

网友D:
那就不叫平衡冲...........
哥们,过来,100块卖你个12V电源,拿着这"平衡冲"好好干你锂电去吧!

网友E:
都说他太** 经常把电池搞大肚子

网友F:
去买三个可能行...
只是可能哦....
兄弟,我劝你一句,最省钱3E是最底要求了...便宜过3E的"平衡充电器"你不怕,我怕!!!

网友G:
不是平衡冲,小心电池报废。你非要用的话要记得经常检测单体电池的电压,否则有的过充了有的还没有充饱。

网友H:
省什么也别省充电器的钱 你去搜下103A 看看什么评价 我的早卖了

楼主:
谢谢大家伙的意见,我接受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