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个多功能充电器,请大家多提意见

楼主(2007-07-31):
各位坛子里的前辈们,兄弟我手上现有铅酸、Ni-MH、Li+等电池若干

可恨那充电设备繁复,因此想自己动手DIY个多功能充电器,初步构想如下,望各位给些意见

1、可充铅酸、Ni、Li等电池,充满自停,并转入下一组电池的充电;
2、利用点阵液晶显示充电时间、电压、电流、电量、温度等参数;
3、输入电压12V/48V DC或220V AC,输出最大电流5A左右;
4、硬件考虑以PIC或AVR单片机为核心,辅以MOSFET、电流电压温度传感器等;
5、电池类别数量手动选择(初期),将来考虑自动识别;
6、充电策略利用软件实现,铅酸和Li: 恒流+恒压;Ni  恒流 -V/△t或△T

初步构想,肯定有不少错误或疏漏,望各位多多指正

谢谢

网友:
很有前途的,千万别半途而废哦!

网友:
支持!!!
要做就做好它!

网友:
祝您早日完工!

网友:
等你 做好上电路

网友A:
楼主做什么的,几种电池的特性曲线高清楚没有,你说的充电器估计做不出来,一个是时间精力,一个是金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个盒子,把充电器都放在里面,外面做些接口。个人建议。

网友:
2006S 达到了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什么的,几种电池的特性曲线高清楚没有,你说的充电器估计做不出来,一个是时间精力,一个是金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个盒子,把充电器都放在里面,外面做些接口。个人建议。

你说的挺有道理,这个充电器估计会很难做,而且成本也不会比市售的低多少,所以我想多征求一些大家的想法

也就是具体功能上该如何设计,充电策略该如何选择等等,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
我们要享受DIY的乐趣,不要被它所累,就是一个可调的稳压电源,在输出端串一个限流电阻,就这么简单,要想快一点,电阻可选0.5欧左右,想慢点放一个晚上就选1-2欧,充电电流随着电池电压上升而减小,绝不过冲,氢电要注意,选0.5欧是要估计一个时间,不要太久,不过误差一个小时也没有关系,因为到后面电流只有300毫安左右,就算涓流慢冲,在电池温温热就可以取了,因为氢电在充满后电池电压又开始下降,有些充电器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判断氢电池是否充满,快充电流都比较大,电池很热,其实对电池不好。

网友:
这个方法在7.2V3300的氢电和60A的电瓶实验过,效果很好,单节的电池还是用市面的快充,电池很热,很心痛,但还是懒得做,上面方法用在电池组效果最好,

网友:
已经有这样的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