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伙看下 这个东哪的问题

楼主(2007-07-31):
3E的MINI SMART前段时间烧了 打开看下什么都好`` 也不知道哪的问题想搞明白

网友A:
咋个坏法,说说现象哈

楼主:
原帖由
nudthf
于 2007-7-31 22:32 发表
咋个坏法,说说现象哈
接到一个坏的变压器上以后就成这样了```
```然后插上好的变压器什么反应都没有么

网友B:
是充电器的电路板?

网友C:
反接保护? 短路保护? 过流保护?都不对呀,看你这怎么也没这些保护功能的。查查那个8脚集成电路吧。

网友D:
自己搞不定,花点钱找3E的修不就行咯.

网友E:
看看保险 电源插座后面有个保险

网友A:
对,先看看保险.如果没问题,再往下查,一级一级测量,应该能找出问题
坏的变压器是没有电压输出?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