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大!急啊!401总设不好,不正常!

楼主(2007-07-31):
新买的401,一插上电慢闪,用9X2设了一下中立点(这个偶翻贴已学会)
再插电灯是常亮了,但是如果动尾陀的话,就会变成两次闪烁,不停反复,尾陀回中又常亮。
期间尾陀机可以正常工作,左右的偏转尾陀机也会修正。
以为是中立点没抓好,再设中立点也没用,还是一动尾陀就不停的两次闪烁。
请问各位老大是怎么回事啊?急等回复!

网友:
用的  9X2啊     加我QQ 我慢慢给你讲讲 517677392

网友:
动方向舵的话401的灯是会闪烁啊
你再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 正在拨动尾舵遥杆
* 尾舵的中立点已经偏移,必须重新设定中立点
这两种情况你是第一种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好心人哦!
也就是说这个状态就已经是正常的了?

网友A:
401如果不会闪那才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如果不会闪那才不正常!

网友B:
JR感度需要换算。JR的50=FUTABA的0,100=FUTABA的+100,0=FU的-100,0~45为不锁尾模式,55~100为锁尾模式。

开机红灯闪烁时不要动JJ,等红灯长亮才能动,否则不能锁尾。

开机时,必须在锁尾模式下,否则陀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感度需要换算。JR的50=FUTABA的0,100=FUTABA的+100,0=FU的-100,0~45为不锁尾模式,55~100为锁尾模式。

开机红灯闪烁时不要动JJ,等红灯长亮才能动,否则不能锁尾。

开机时,必须在锁尾模式下,否则陀 ...

 好详细,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感度需要换算。JR的50=FUTABA的0,100=FUTABA的+100,0=FU的-100,0~45为不锁尾模式,55~100为锁尾模式。

开机红灯闪烁时不要动JJ,等红灯长亮才能动,否则不能锁尾。

开机时,必须在锁尾模式下,否则陀 ...

又学习了,关于换算的问题原来还真不清楚。

网友:
   换算的问题就是AVCS锁尾和标准模式锁尾啦。。。

401的说明书写的很详细的。耐心些,看完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