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振动问题

楼主(2007-07-31):
我的飞机低速转动的时候有振动很明显,但是高速就感觉不到了,用手拿着感觉不到,主将做过动静平衡,什么原因?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主轴有松动现象吗?

楼主:
原帖由
gd163
于 2007-7-31 23:35 发表
主轴有松动现象吗?
没有啊,各个罗斯都挺紧的,没有松动,也不矿,新机

网友B:
低速的时候大浆没甩直

网友C:
有相同问题,一直在找寻中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D:
有没检查过尾桨,或者将大桨拆下来重新做平衡

网友E:
尾轴上那个皮带轮
我有一次就发现它和尾波箱有摩擦
也会震动

网友F:
1.主桨太紧或两只紧度不同;
2.传动皮带太紧;
都有可能,你查查看

网友G:
推上去停下来再推,要是还震动就不知道原因了,呵呵,没震动就证明是降没甩直哈哈

网友H:
一般都是没甩直呀。SE的大桨夹太紧了,我的原配炭桨和木桨插进去转动都费劲,别提还要上螺丝了。不过转速上去就甩直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振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悬停后再给油门还是振动,尤其是降速的时候还是振动,皮带不是太紧,不过奖夹很紧,尾奖也是,不过悬停过后应该可以甩直的啊,百思不得其解想会不会是金属奖夹重量不一样??

网友I:
奖夹要松一点的,450大桨基本上是靠甩直的,不能太紧了,尾桨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