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电热丝切割器(appleet 进来看看)

楼主(2007-07-31):
电热丝切割器是做KT板、泡沫飞机的好工具,但很多人还在使用弓式切割器,本人设计了两款使用比较方便的,供需要做热切割的朋友参考。

第一款为立式,适用于切割型板等复杂的片状板材部件,如果配合模板效果更好。

模板可以用硬纸板制作,如果长期使用可以用其他耐热材料。

第二款为卧式,适用于切割机翼,也可以切割厚度不同的KT板,方便取得1~n毫米的KT板。

另外,做热切割器时要注意安全问题,一般不要直接使用市电或与市电直接相连的电源,电热丝、电源的选择也可以灵活些,比如第二款提供了两种供电方式。使用变压器隔离,就是为了用电安全。但有时手头上没有适合的变压器,可以用镍氢电池组或镍镉电池组做电源,既能得到足够功率也安全。

说明:第二款的调压电路可以用电热丝改变长短简单制作,有电子线路基础的,制作电子调压电路使用时更方便灵活。一般电热丝切割的使用时间不长,即用即通电,用完及时短电,电池组完全可以胜任工作。电热丝用镍铬合金丝(电路丝),电阻率大,发热效率高,吉他琴线不好,电阻太小,对电源要求高,效率低,耗电大,尤其是用电池组时易伤电池。

网友:
lz 请问调压电路 如何搞 那里有买啊

楼主:
第一款的调光开关是台灯用的那种,也可以用吊扇的调速开关,电烙铁用30~40w的外热式。
第二款的调压电路,简单的做法已经说明了,就是串联电炉丝。电子电路调压要自己做,市面上这种成品电路不多。可以用555做脉宽调制电路控制开关管实现脉宽调压,要有电子线路基础。

网友:
电炉丝没有细的啊,最细也要快1mm了,再加上热熔,一张5毫米的KT板只能开两张1.5毫米的板喽。不过这倒刚好可以蒙机翼。

楼主:
我一般用500w的电炉丝,直径大约0.5mm(没量过),更小的用300w的,电源电压12~24v。切割时温度不要太高,刚刚好能熔就行了,一张5mm的KT板可以分出3张1mm左右的。

网友:
KT版不用热切割吧,用刀片就可以啦,泡沫或EPP就用得着热切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不到1mm的KT板,你能用刀片割出1mm厚度的KT板?用刀片挖孔好呢还是用热切割好?刀片不是万能的,有时刀片割出来的象狗啃一样,热切割光滑,好能增加表面强度。

网友:
咱们论坛里高人云集呀 佩服佩服

网友:
好东西!感谢楼主分享,辛苦了。

先顶后收藏!

网友B:
好,实用呀!切起来快吗?

网友C:
第二种方法在切板的时候最好宽度小一些,大了会造成厚度不均匀.

网友:
恩 好方法 没想的那么具体

网友:
好思路,哪天做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实用呀!切起来快吗?

看你的需要,如果想切得快,提高电压升温,但切割质量会下降.如果想切得平整光滑,就不要追求速度.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方法在切板的时候最好宽度小一些,大了会造成厚度不均匀.

切50cm宽的板没问题,关键是温度要控制好,刚刚好能熔化就行了.另外,不管温度高低,想切得均匀,移动的速度一定也要均匀.我的做法不是用人工移动,而是用重物牵拉,也就是在桌子边沿固定两个滑轮,用绳子和重物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