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

楼主(2007-08-01):
请问一般说的30A电调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30A是个什么数据??是指能承受流过的电流量,还是指电流量到30A就停止电池工作???

谢谢~~~

网友:
电调能在30A持续工作

网友:
同意楼上的。 :loveliness:

网友:
电调能在30A以下持续工作

楼主:
那是不是如果超过30A就会烧电调???

这三十A怎么算出来的??我现在不知道我的电调是多少A的

但我准备换锂电了!准备换的是11.1V   2200MAH  15C的,

而我原来是飞镍氢是SP   5/4 AAA  750MAH   10.8V的.     请问怎么算出我的电调是多少A的呢???电调是黑400原厂配的~~~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飞几分钟下来摸摸电调的温度,如果不是很热一般没问题

网友:
原厂配的电调说明书上没有写清楚是多少A的吗?

楼主:
没有~~成品机买的~~

网友:
晕倒,一般电调有个持续连续最大放电电流比如30A,但是它也允许有一个瞬间最大值比如60A,只能承受几秒的时间,所以对于电调来说,不用太过份关注。只要电调温度不高,就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楼主:
那不知道电调能承受多少的情况下,如果用的电池很大电流不就容易烧了吗??

一般电调能承受多少A?

是否一般电调都能承受11.1V   2200MAH  15C的;锂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知道电调能承受多少的情况下,如果用的电池很大电流不就容易烧了吗??

一般电调能承受多少A?

是否一般电调都能承受11.1V   2200MAH  15C的;锂电啊??

在这个问题上,电池的参数只能参考电压值,至于电流主要与整个系统有关——电池不能自己形成多大电流,只有这样的电压作用于这个系统形成多大电流。

楼主:
那如果是飞航线的话

应该不存在什么负载吧??这样电量器显示到3.3V就停止飞行就行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知道电调能承受多少的情况下,如果用的电池很大电流不就容易烧了吗??

一般电调能承受多少A?

是否一般电调都能承受11.1V   2200MAH  15C的;锂电啊??

自己算一下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

15*2.2A=33A,所以按照这个电池来算的话30A的电调余量就不足了,最少购买35A或者40A的电调,这样就能够很好的使用电调和电池的搭配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飞航线的话

应该不存在什么负载吧??这样电量器显示到3.3V就停止飞行就行了吧~~???

用AKE的3S平衡指示器,只要有一个红灯,你就可以降落了,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算一下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

15*2.2A=33A,所以按照这个电池来算的话30A的电调余量就不足了,最少购买35A或者40A的电调,这样就能够很好的使用电调和电池的搭配了。:loveliness:

瞬间到33A,如果是30A的电调也不关紧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