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什么船做救援船比较好!

楼主(2007-08-01):
请问什么船做救援船比较好!有现成的价格不贵的小电船可以改救援船请介绍一下,还有就是救援船是用什么方法采取救援的!不是太懂,还请DX指教!我现在才买了DF25的MONO,想再配个救援船,平时给儿子玩,需要是也能执行救援任务的!谢谢!!!

网友A:
轉向靈活,馬力大就okay

网友B:
最重要是马力足够,航程够长

网友C:
经验教训!可靠性是第一位的,最好有倒车,全浸浆,动力要足够大,要有充足的浮力储备,防水要做好,电池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D:
有个充气船就OK,呵呵

网友E:
买个玩具拖船,回来改就行了。

网友F:
最好的办法是把自己当救援船。:)

网友G:
呵呵,双螺旋桨的好一点!

网友H(2008-03-16):
我就觉得体积要大,马力大,电池容量大,不然就O艇或者虾艇的话不够力,好歹那些艇都有十几斤重。

网友I:
大泡沫船.

网友J:
以我浅薄的经验来看,双体风动艇是最适合做救援船的。
双浮体之间的挡板用来推被救船只成功率高,是任何单体船都做不到的(即使安装救援支架)。
另外风动艇不怕浅水的水草,自己需要被救援的几率小得多。
人工下水捞、橡皮艇、自制双体有刷救援船和风动双体救援船,还是风动双体船的可靠性最高。
图片可以参考广州电船帮的帖子。

网友K(2018-12-26):
翻船直接游水去捞回来。冬天不玩船

网友L:
我自己拿落水管做的75的管子加接头。一共50五金店买的(老板送了一个铝塑板)刚好当平台,网上买了套转向65 加一个飞机外转子电机。30左右。飞机螺旋桨。(可以买一个双向无刷电调2-3S都可以大概100左右车用就可以)在有就是接收机遥控和电池了。 我是拿水镜的盒子装的电池和接收机。效果挺好,救援船挨上船就能推回来(公园的湖)

网友M:
我的建议和11楼的一致。双体风动矢量转向最好!

网友N:
恒龙3810玩具船,可以只买一套壳子(原装动力和遥控垃圾,不要)。上540电机,50mm4叶全浸桨,买个简单控。免维护电瓶或者格式镍氢。
救援时候用浮筒+绳子,缠绕在失控船的桨舵上拖回来。
我朋友的1.2米26cc油船就是这么个配置救援的

网友O:
高质量充气艇 150元 手动充气

网友P:
安全可靠性第一,好携带,较远的控制距离,倒车功能,捕捉到船穿的方式极其重要,有这几点什么船都行!

网友Q:
如果在平静的水面,大疆飞机是最好的救援,可以将船吹回来,亲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