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16原装碳刷配置,悬停只有7分钟,正常吗?

楼主(2007-08-01):
1200mah 11.1v的电池,充到4.15v,飞7分钟悬停后,电压3.75v,这个电池在004上可以悬停20分钟左右

网友:
非常正常。

网友:
我的原配电池就1000mah呢,怎么你的有1200呢?

楼主:
原配是1000mah的,我还有3个1200mah 3E的,感觉时间都差不多,一下没注意写错了

网友:
能悬7分钟算不错了!

网友:
相当不错了   我的60# 用的1000MA    悬停4分30

1900   10C  的悬停  10分

网友:
有刷能飛起來已經不錯了

网友A:
飞7分钟 , 估计很快不是电池受精了,就是电机阳萎.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么说E016的留空时间也太短了,连LAMA都不如,还有一个2200mah 11.1v的电池,准备拿来飞一下看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7分钟 , 估计很快不是电池受精了,就是电机阳萎.

呵呵,我有6个傻猫的强磁电机,还有一堆碳刷,正好用上,等有空在004的FET上加个散热片,再试一下用强磁电机,应该也可以

总的来说E016比004稳多了,大桨的声音也爽多了,呵呵

网友:
我的016用碳刷电机飞3-4分钟,电机已经可以煎蛋了. 10C1200的电池有点烫. 改E-SKY450的无刷后这几天热电机基本上手还捏得住, 电调倒没有热度. 我只飞五分钟,12C1600的电池还是相当热的.

我的经验是你可以忽悠电直的任何其他部件, 千万不要忽悠电池.

少吃多餐则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