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 G2截止电压不准,看我怎么搞定它

楼主(2007-08-01):
朋友的G2最近总是把电池充到4.2V以上,几组电池都被搞大肚子了。
把G2打开一检查,发现电压调节用的是普通的单圈电位器,热熔胶封的。
本想发回厂家调整,想想还是算了,这个垃圾电位器难调不说,也许稍稍磕碰一下电压又变了。
还是发扬DIY精神,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把电位器换成精密的多圈电位器。

然后用高精度的万用表调好。

总结一下DN两个不厚道的地方。
1、液晶显示最大只到4.20V,不管电池电压充到多高,永远显示4.20。
2、400多的充电器,居然连个精密电位器都不舍得用,成本不过相差10几块而已。

网友:
口水万用表

网友:
没必要搞那么准,破财

1、液晶显示最大只到4.20V,不管电池电压充到多高,永远显示4.20。
---------------------------------------------------------------
那个渣弄出来的叟主意,我要抗议,在这样下去要号召大家抵制

网友:
永远显示4.20这个问题,我早就提出来过,没人相信而已,总是认为电池有问题,哎............今天才得见真颜啊

网友:
奶奶的,顶楼主
打倒单圈电位器!!!!
打倒永远4。20!!!

网友:
八位半的表……

网友A:
好在我的充电器不是D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在我的充电器不是DN的

其他的会有其他的问题的
DN用的人多发现问题也快

网友:
刚看到敢于DN的哪个贴       充满了还是显示4.2V

这样过了都不知道啊~                 怎么不是到4.2就停止充电了吗??

期待回答,本人徘徊在B5和这个DN G2

网友:
大家组织起来向DN讨个说法

网友:
看来8月中旬要推出配套DN系列充电器的“锂电保姆”销路是没戏了
为啥不出配套B5、601BC等的保姆呢?

网友B:
这表太吓人了

网友:
怎么不是到4.2就停止充电了吗??

为什么还会过充????

网友C:
还是自己DIY的充电器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自己DIY的充电器好

自己DIY爆炸了还没地方讨说法..自己来没有"科学发展观"弊端也是多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表太吓人了

是啊,看来还是有人识货地
这样厂家就不能以俺们的表不精确为借口推托责任了。
8位半的表再不够精确就没话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DIY爆炸了还没地方讨说法..自己来没有"科学发展观"弊端也是多多...

说错了,不是我自己DIY
是弄了几个坛子里的大虾们用充电板+电源,改装的,
准.

网友:
要讨说法,算我一个,NND

网友:
都说电显不超过4.2V,那怎么我的会超4.2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2609&extra=page%3D8

网友:
怎么回事
一个说能超4.2V一个说不能

这里有DN的老板吗???

之前不是很多人都说DN好吗>??怎么现在这么多问题了?我还打算买呢~

楼主:
关于DN的电压显示,帖子里没说清楚,这里解释一下。
1、充好的电池插在DN G2上,在开始充电之前,4.2X的单体电压都显示为4.20,超过4.3的会显示成超过4.3。
2、用DN G2充电充电结束时,无论单体电压实际充到多少,都显示4.20。
我说DN不厚道,指的就是第二点。

网友:
不是的,如果充电超过4.20V了也会显示出来的,我就在用,不过DN的充有时也会犯傻,有时会莫名其妙的充到4.23....4.24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看来还是有人识货地
这样厂家就不能以俺们的表不精确为借口推托责任了。
8位半的表再不够精确就没话说了

厂家会说你的表没有经过国家计量局的校验,还是不能算精确!

网友:
强烈要求厂家召回

网友:
我每次冲好后测量都是4。25!!!!! 换几个表都是4.25

但是G2 显示的是永远的4。2

网友:
我想DN的人在不来"灭火"的话,这帖想不火暴都难!

网友:
打倒奸商!!!打倒假货!

网友:
汗!

假货倒不是,奸商也还难界定。
但是有点不厚道倒是真。
希望DN重视用户的意见,做出改进才是正事

网友:
厂家的保守做法 电池充坏了就说你的电池不好 他的充电器是精确的

   :

网友F:
精密的多圈电位器。

楼主  你这个 精密的多圈电位器。 是什么型号的 多少阻值  多少 圈的合适 几个脚的 ??哪里买到的  你说一下 啊我也想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这个 精密的多圈电位器。 是什么型号的 多少阻值  多少 圈的合适 几个脚的 ??哪里买到的  你说一下 啊我也想换

这玩意商场里的"电子地摊"到处都有的...其实多个,少个0.0几V对电池没什么影响的.

问题的关键是DN做了一个"撒谎器"在那里让俺们对电池放心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冲坏了了我3组电

网友:
我的DN2能把一个单体充到4.26V,经常让我为自己的电池捏一把汗.

网友:
楼主的表单位上拿的吧还是在单位干私活 惠普的电电脑接口,一般用在工厂自动化调试

网友:
楼主的表单位上拿的吧还是在单位干私活  惠普的,后面带电脑接口,一般用在工厂自动化调试。

网友:
我用的DN指针那款.电池从未过充4.2以上.一般都在4.16~4.19之间

网友G:
这么高档的充电器确实应该用精密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高档的充电器确实应该用精密电位器

高档?是价钱高档吧,当你拿到手上就知道什么是"山寨"了...

"别老看那些白花花的修整过后图片"

网友H:
DN G2截止电压不准的回复

DN G2电位器确实存在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都这样,用户可以自己更换好的电位器。更换的办法,是购多圈电位器,5K-10K左右,更换好后,将JP8的中间两个短路,然后上电,即可进入调压状态,此时用户可调准电压为4.20伏即可。

网友:
都不知道是神是鬼

网友D:
引用 网友H:
DN G2电位器确实存在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都这样,用户可以自己更换好的电位器。更换的办法,是购多圈电位器,5K-10K左右,更换好后,将JP8的中间两个短路,然后上电,即可进入调压状态,此时用户可调准电压为4 ...

经常调才用的,其实找个大只点电阻器,调好后直接换个固定电阻上去就可以了,不必要"调"的.只要在允许的偏差里就OK了.

网友:
DN不该这样做!!

这种电位器主要缺点是精度不高,容易跑位!但很便宜!
DN G2是算高档的了,不该用这种电位器呀!尤其是不该用到关键的取样调整上,
搞电气自动化的人都知道!!
已到了30楼了,没有见到DN说话,就更不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经常调才用的,其实找个大只点电阻器,调好后直接换个固定电阻上去就可以了,不必要"调"的.只要在允许的偏差里就OK了.

如果这个价还要自己换东西

那它就是垃圾!~对不起咱们的荷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这个价还要自己换东西

那它就是垃圾!~对不起咱们的荷包~~

严重同意!!况且在动态工作点中换固定电阻是 极不可取的 !

网友J:
呵呵可以调截止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可以调截止电压啊

关键是它是"欺瞒性的显示"

网友K:
当冲电电流显示为0.00时,,,,它显示得就是电池的电压呀,不会永远4.20伏的,,,,,,,,,,我的就是这样呀,冲完不要拿下来,多放一会,,,,,,会是4.19  4.19  4.19

网友:
引用 网友K:
当冲电电流显示为0.00时,,,,它显示得就是电池的电压呀,不会永远4.20伏的,,,,,,,,,,我的就是这样呀,冲完不要拿下来,多放一会,,,,,,会是4.19  4.19  4.19

好象目前是这样,楼主的可能手气不太好.

网友:
这可能是跟买时的手气有关

像买桨那样

网友:
看完此帖,心潮澎湃呀,我的自制9S手机充还有用东明充电板自制的3S好象也没有这么菜,充满后用表量都在4.20V(误差0.1V以内)难道号称高档的厂家比那些打着MADE IN CHINA的贴牌韩国手机充电器还菜吗?我觉得不是,最起码DN那个高档滴显示器就相当吸引俺。 用过几种充电器,最后还是觉得手机充最可靠!!唉
不过也是,东明充电板上调电压、电流的电位器也是精密多圈电位器!才5块一块

网友(2007-09-03):
   DN     看来事还不少啊

网友L:
买个蛋冲自己整一下不就可以了,干吗买什么DN?
如果DN截止电压稍微有误差,效果不是和蛋冲一个样?!

网友L:
俺的工夫是化在蛋冲的截止电压调节上,这个才是关键!蛋冲的缺点就是电流小了点,可以用就是好东西!

网友M:
原帖由
wolfly
于 2007-8-1 13:43 发表
八位半的表……
8 1/2 的表有,但不是LZ这台,这个至多 6 1/2.
真正 8 1/2的表有AV功放那么大,售价超过六位数。

网友N(2007-10-10):
我的早就换了

网友O:
真的这样的话就太不厚道了

网友P:
我公司有一台8位半的日本恒河万用表给我用,太大了。可是我还是喜欢F的小表,精度是差很多,可方便呀,出差包里一放就行了,每年寄到北京去校准,快递可轻松呀。不知道北京那帮人是真的校准了还是收点钱拉倒,只贴张纸片。大表好几年都没寄过了,觉得有点对不住这台家伙了。

网友Q:
DN就是垃圾,我们这好几个用着的,都一样,太不平衡了,能差0.1V

网友R(2007-11-26):
顶下 DN还是没说法 艾 都不知道下手买啥现成的充电器好了

网友S:
DN G2最过分的就是这个了:
1、液晶显示最大只到4.20V,不管电池电压充到多高,永远显示4.20。
过充的问题还好可以通过调电阻来解决。

网友S:
昨天拿到DN G2,先充了个电池。充完后测电压:4.18,4.23,4.19
于是拆开DN G2,调输出,调到准确的4.20v。然后再冲另外一块电池,重完后测电压:4.21,4.21,4.21。
正常不?

网友T:
没问题。不过保险的话,4.20。我的也按LZ的方法改啦。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