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请各位不要嫌烦哦~~

楼主(2007-08-01):
再请教,

我的遥控是四通道的!所以接收机上没有连接到感度线~~

我知道如果遥控有多余通道,可以通过遥控通道来控制开关(飞行中亦可!)

但现在我没有多余通道!

请问如果有时我不想开平衡仪应该怎样做??           是不是把感度调到0就等去不工作??                 还是怎么关掉它??

网友:
4通道的已经没有多余通道了,开关通道也算通道的。所以解决办法就是换一个6通道以上的遥控器。 :loveliness:

网友A:
平衡仪上面好象有个开关的,另外,4通道不用接感度线,感度由那个旋钮定

网友:
T4VF可以加第5个通道!

楼主:
各位大大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啊!可能我表达的不好

我的意思是:

  我的遥控是四通的,我也知道我不能通过遥控来控制平衡仪的开关,

问题是:::::现在线都接好了,在以后的飞行中,有时我也不想用平衡仪飞,想练下真实感觉,那么我应该

怎么关掉它呢??                     由于线都固定好了,我不想在我不需要用它的时候将线都拔了,这样很麻

烦,                       所以我就想问,可以通过什么手动的方法来关掉平衡仪,???

或者是直接将感度旋到最小就行???

如果是把感度旋到最小就等于关掉它的话,在我准备放飞时,我已经把感度旋到最小,那么开接收机时

是否要按照正常使用平衡仪时的开机程序???

求解答啊~~~~~各位大大好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仪上面好象有个开关的,另外,4通道不用接感度线,感度由那个旋钮定

只有个环境设定按钮,不过是设定用的@!

谢谢你~~~

网友:
到底是说陀螺仪还是说平衡仪?迷糊中

楼主:
大哥

我说的是平衡仪~~~

网友:
你找个5通的4VF试试

网友:
在电直上装个手动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