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22#E

楼主(2007-08-01):
请教华22#E接收器的第5.6通道是干嘛用的,说明书上写的是闲置,难道是没有用的吗?

网友A:
地5是起落架
第6是CCPM的第三个驼机

网友B:
反正有一个是尾舵机,忘记是5还是6了 好象是5 我插舵机试验过,经过了陀螺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起落架GEAR和陀螺仪是同一接口,找个FUTABA6EXHP看看就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