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的电机接线

楼主(2007-08-01):
正序浏览
新买了450SE,可是怎么做电调和
电机
的香蕉头却没有了头绪,还有T行头也找不到,不知道要不要自己买个?

网友A:
电池还是3.5好,T插不好用

网友B:
电池接3.5mm的就行啦

网友C:
3.0香蕉插才是最好的。就是亚托原配的电机接电调插头。

楼主:
已经搞定,多搜索一下论坛才是王道

网友D:
搜索论坛
有的是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E:
做T头? 不好办

楼主:
有兄弟能说一下怎么制作的具体操作步骤不?

网友F:
肯定要自己买了!用T头比较好吧!

网友G:
对,要自己买自己做,电池那头也是没有插头的,都必须要自己做